[手持表] 硬货西门子B1027 精度可以

楼主(2022-07-30):
收到一台成色不错的西门子B1027,买的时候也不知好坏,更别提精度,还是幸运的,各档位正常,可能几十年没校准过,和LTZ1000基准对比,居然一字不差。

没有电阻基准,随便测了几个电容,都正常。温度档两个模式St1=Mo St2=Pt,不是常见的K型电偶,决定DIY一个,网购了Heraeus PT100 M310A铂热电阻,还在路上。。。

附上11年前的老贴:来个绝版的 B1027西门子万用表拆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6

网友A:
多少收的?紫薯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紫薯不定

1.2k不算便宜,算解了11年前中的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1.2k不算便宜,算解了12年前中的毒

有收藏价值。值

网友:
看到价格我惊讶了。

网友:
这个做工,精度,值得收藏,难得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1.2k不算便宜,算解了11年前中的毒

这是真爱啊!收藏家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k不算便宜,算解了11年前中的毒

最好测试下表的速度。精确度不错,速度也是重要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测试下表的速度。精确度不错,速度也是重要的指标

速度说的过去,跟187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看看?

11年前已经有人拆过了,看链接

网友C:
1.2K能拿到这样的好货,挺值的。

1022、1025、1027、1032这四个型号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和电流钳档操作比较复杂,再者就是电阻、电容慢,量程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K能拿到这样的好货,挺值的。

1022、1025、1027、1032这四个型号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和电流钳档操作比较复 ...

pt100到了试了一下,温度能显示,但高了整10度,温度模式只能St1,不知如何切换到St2

网友:
专业人士使用,我等水货维修也就只能用一般的表测测通断,电压等

网友D:
不拆了看看,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了看看,差评

上面有11年前拆机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2k不算便宜,算解了11年前中的毒

值了,这货价格上万。。。。楼主是真爱,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