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UV-5R电池如何无损拆开

楼主(2022-07-30):
有块电池能正常充电,就是脚被侄摔断了,官网重买了一块没充几次过保了不充电了,想把摔断脚的拆了换下,撬就坏,有没有无损的方法

网友:
放在台钳上轻轻挤压,等前后壳之间有裂缝后用牙签塞入,慢慢的一圈都塞上,然后用起子小心的一点点撬开内外壳,注意撬内外壳的时候千万不要挤压到里面的电池了。搞这个一定要有耐心,慢慢的一点点的搞,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网友:
压力剪安排上。

网友A:
水银和其它金属做成汞齐合金倒进去,等水银挥发了就好了

网友:
放冰箱冷冻,之后用毛巾包住,用螺丝刀柄敲打即可打开

网友:
超声波焊的无损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银和其它金属做成汞齐合金倒进去,等水银挥发了就好了

搞不好把自己都搞没了。还是橡皮锤,小锤扣缝大锤搞定好。嘻嘻

网友:
各种撬一般多多少少都会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