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大神请指教一下夏新K2蓝牙音响 想改有接接入

楼主(2022-07-30):
夏新K2蓝牙音响想改有线接电脑使用,3.5MM耳机在根线要怎么接,黑是公共,红白是左右声,接在板上哪里,有大神请指教一下吗

网友:
这不带接入接口,从图上没看出来

网友A:
顺序
1、查数字功放型号找输入脚
2、往前找看有没有耦合电容,有的话在电容另一端先输入音频
3、如果有声音的话把电脑音频输出左右各串1只10K电阻然后串一只10UF无极电容接到2的位置
4、如果觉得声音大的话可以在10UF到地接1K电阻

网友B:
这个功放是单声道的,C35换个方向,只跟8脚功放接连,空的那一边接红或白线

网友:
我有两个和你这外观很像,不过AUX插头集成在micro usb线上,你可以试试找这种线看看

网友C:
你需要一根这样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根这样的线

接品是micro的不是T口

网友:
直接接线可能会有噪音出现,要考虑在输入端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是单声道的,C35换个方向,只跟8脚功放接连,空的那一边接红或白线 ...

不拆c35行吗想无损接线,把线接在c35 一边有声音可是很小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是单声道的,C35换个方向,只跟8脚功放接连,空的那一边接红或白线 ...

引脚图不知道准不准不过红色接in-有声音很小声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
1、查数字功放型号找输入脚
2、往前找看有没有耦合电容,有的话在电容另一端先输入音频

朋友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按几下模式切换键,若听到aux模式或者音源输入模式,那就是5、6楼说的,你需要那根线

网友D:
廉价蓝牙基本都是JL芯片,这个公司应该很赚钱。

网友E:
这种音箱音质很一般,就是听个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廉价蓝牙基本都是JL芯片,这个公司应该很赚钱。

薄利多销的原理,占领了低端也很牛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音箱音质很一般,就是听个响

直接输入跳过蓝牙或许会好点,Mix2039功放芯片看参数还行,和天猫精灵boom的Mix2910是一家的,剩下的就看喇叭的素质了。

网友:
这是单声道小音箱,如果改有线输入,应接GND(7脚)和-IN(4脚)信号应在4脚耦合电容前接入。单声道的不太值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c35行吗想无损接线,把线接在c35 一边有声音可是很小声。

声音小应该就是没断开c35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