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高档翻盖收音机拆解(SONY ICF-SW100)

楼主(2022-07-30):
买来有段时间了,这个收音机非常小巧,而且是全波段的,很是值得把玩,可惜的是这个收音机有几个通病,一是连接上盖也就是连接屏幕的排线容易断裂(因为是翻盖式的,排线折叠导致,主要还是早期版本的,后续版有所改进,在排线处开了一个缺口,给排线一个缓冲,排线相对不容易断裂了,据说后续版本还在电路上有所改进);二是电池盖处容易破裂,主要原因是由于电池仓里的负极弹簧弹性太大,导致电池盖处容易被顶破(今天拆开也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弹簧剪掉一节);三是拉杆天线根部过于薄弱,加之天线长时间不扭动,导致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就使得后盖天线处容易破裂,解决方法我是定期打润滑油,使用时小心点。(另一款ICF-SW07拆解)好了废话不多说,拆解开始……

网友:
排线如果是直通的可以在淘宝找标准品替换,

网友:
这收音机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晶振有个座子来固定,好评。

网友:
好机器,值得玩

网友:
成色还挺新,不错的收音机

网友:
现在听收音机的越来越少,都玩手机去了。

网友:
这种折叠的最容易断,以前的翻盖手机也是这样

网友:
设计的有点复杂,用料不错。

网友:
精致的小东西,真好。。。。。。。。

网友:
相当不错的少见的收音机元件做工不错

网友:
上市年份:1994年。做工很棒还是索尼大法好。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价格应该不低吧

网友:
看着很养眼,不可超越的样子

网友:
这才是索尼该有的工艺。

网友:
SONY的产品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设计挺别致,挺高档。

网友:
明明20块钱可以做出来卖30块的,非要用50块钱做出来卖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