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水星1901G拆机

楼主(2022-07-30):
水星1901G  是乎没人拆过,有问题,拆来看看
通电灯亮,无线没有,接网口无反应。全千兆,集成内存,仅有个16V470U电容
就这货

慢慢撬,过半后发现贴纸后还有螺丝,有点坑。
总要断些卡扣

交换芯片上有陶瓷散热,不清楚型号。
主控TP1900BN

5G MT7761N

2.4GMT7762N

电源芯片

闪存QH64A  8M?

拆开通电,发现除交换芯片发热大外(有点烫手),其他都没啥温度。
背后有个3脚指示灯,不亮。
电源接口处有11.56V电压,电源管理芯片后空电容处有3.1V。
供电似乎正常,难道是闪存坏了?这货的固件怕不好找
大家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803

你那个配置好像差不多的,交换芯片发热大吗?
能弄个固件吗?
我这个如果是交换芯片坏就没法了

网友B:
3V3只有3.1是有点低了,没几路供电,不如全测一遍
测不好前排包邮求送

网友C:
不是有串口吗?先连上去看看启动信息,看看系统有没有在启动?

网友D:
3V3只有3.1是有点低

网友E:
微距不给力,楼主该换手机了

网友F:
微距用了放大镜?

网友G:
应该是3.3V 3.1V偏低 应该有短路的,交换机芯片是小螃蟹家的 那个温度应该不高 烫手是不是他挂了

网友H:
3V3只有3.1是确实低

网友:
TP的应该是MTK定制U,固件去找对应的MTK型号应该就行

网友:
开始以为板子也是六角的

网友:
楼主手机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3只有3.1是有点低了,没几路供电,不如全测一遍
测不好前排包邮求送 ...

是有点低,应该启动没问题吧
想送的东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串口吗?先连上去看看启动信息,看看系统有没有在启动?

串口的用法现在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V3只有3.1是有点低

嗯 是的,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距不给力,楼主该换手机了

不怪手机,怪手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距用了放大镜?

对  用了后感觉都有点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3.3V 3.1V偏低 应该有短路的,交换机芯片是小螃蟹家的 那个温度应该不高 烫手是不是他挂了 ...

同意这个判断,但还没法证实。
其他地方没发现发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3V3只有3.1是确实低

是啊  我再仔细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