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358方案的电瓶车充电器是不是都是两段式充电,不支持随温度变化电压

楼主(2022-07-30):
铅酸电池充电器

里面只有一个散热片,是个5n60c

再也没有其他4脚以上芯片了

楼主:
对充电器不了解,懂得人来讲讲

网友A:
自己并一个NTC电阻到TL431的偏置电阻上。

网友B:
基本如此,有的会用开关或单片机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如此,有的会用开关或单片机切换。

我只看到了这两个芯片背面也没芯片,不知道有没有431和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并一个NTC电阻到TL431的偏置电阻上。

我只看到了这两个芯片背面也没芯片,不知道有没有431

网友C:
如果一点点基础都没 建议去找点视频先看看
视频比较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点点基础都没 建议去找点视频先看看
视频比较清晰明了

啥视频讲充电器啊

楼主:
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的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视频讲充电器啊

B站很多的 搜下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以前西普尔的充电器有温度补偿电路,老新蕾充电器有开关手动切换。没有补偿电路会夏天电瓶容易过充失水,严重失水电瓶会烧融化,冬天又充不满。

网友:
学习了,电工知识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