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多媒体弱电箱散热系统改造

楼主(2022-07-30):
家里房子装修的时候的多媒体弱电箱是开发商原配小箱子,没换成大的大,结果就是房子装好后要小小的弱点样要塞进光猫,交换机,空间实在是有限,路由器实在没空间装不下了,这不今年5月份添加了一个NanoPi R2S虚拟路由器,这玩意小,可以再塞进去。夏天来了,家里网络老是断网不稳定,R2S发热本来就大。这狭小的空间温度更高了,断网死机在所难免,开始动手打造温控散热系统。

网友:
R2S还不如跑旁路由咯,而且早晚还是要上X86的。

网友A:
往里面吹风的?用不了多久里面都是灰,应该改成向外排风

网友:
风扇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里面吹风的?用不了多久里面都是灰,应该改成向外排风

就是往外排风的

网友:
确实感觉有点鸡肋

网友B:
我是门上    上下三分之一打几排孔,中间三分之一不打孔(绝对不能打孔)。     关上门,利用光猫路由的热量作为动力进行自然对流。效果也不错。用两个带线探头的温度计测门内上下的温差,30度室温有1-2摄氏度温差。

网友:
夏天有了风扇散热   确实网络稳定多了·····

网友:
太难看了,好歹加个风扇网罩啊,另外,怎么会买R2S?N1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门上    上下三分之一打几排孔,中间三分之一不打孔(绝对不能打孔)。     关上门,利用光猫路由的热 ...

烟窗效应

网友:
做成水冷的就安静多了!!不过客厅吵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
回家拍了一张。孔不是一样大的,靠近上下边孔径大一点。有几个规格。当初也想上风扇的,这样一捣鼓,效果还不错 下图5个孔后打的,提高下效率,因为上部边框槽内,会积聚热空气散不出去。目的达到了,就没继续打。两三年下来猫没死过机,猫是2015年的电信猫,猫拨号带wifi。箱子比较乱,就不给看内部了,内部还有一块6ah12v铅酸做的后备电源。停电还是上网的。老站有我光猫和电瓶保护电路的图。在29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9016&page=3

网友:
我的想法是路由和交换机都使用模块形式减小体积,芯片散热器通过导热硅胶片贴铝盖板上就不装风扇了会不会好?

网友:
开空调做散热,哈哈哈

网友:
台达风扇是假的吧?

网友:
小小的箱子塞满了。空气不流通。钻几排小洞,加风扇确实有效果的

网友:
都是能人啊,想不到家里是弱点箱也搞地那么复杂!

网友:
好丑
好好地箱子被你搞残了
把孔扩大点风扇放在里面不是好看的多吗?
再者可以利用墙壁散热,把里面弄一块大铝块散热片紧贴砖墙混凝土一样的效果

网友:
怪不得我的光猫路由一体机,WIFI老是死,接收不到,原来是散热不畅啊。学习了,打孔容易。

网友:
家里的也改了一个,用的两风扇和温控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