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不让用短路来检验功能是否合理?

楼主(2022-07-30):
漏电可以用漏电测试按钮,可我看了几个品牌都有写。禁止用短路测试产品,是会对产品产生不可逆损伤还另有原因,那不进行短路我该怎么进行测试呢?
怎么知道如果万一线路短路了它能否正常的跳闸?
我知道这玩意故障率很低,抱着一个学术研究的态度
打破沙锅问到底吧,还望各位大神们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弱弱地问:短路测试时的电流是多少千A?

网友:
你可以试试短路看会不会跳,不跳地话就烧个空开而已,换个就行了...

网友:
短路测试空开就好比往人肩头上扔十吨担子测试人能挑多重一个道理。

网友:
真的短路测试,空开应该直接气化。

网友:
短路电流大会可能物理损坏空开接线端子,而且危险性非常高,所以厂家是不允许短路测试空开的。

网友A:
自己试试就知道为什么不让短路测试了。  提此类问题,我觉得是没认真琢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确实是空开不能通过短路来测试功能的,可能也是为了用户安全吧。

网友:
一个是人生财产安全,二是防止空开损坏。

网友:
正规厂里也只是抽检,短路有可能会损坏触点。只要不是杂牌基本都能保证短路跳。即使你家不跳,单元门总空开也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就知道为什么不让短路测试了。  提此类问题,我觉得是没认真琢磨的! ...

试了,没坏。还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没坏。还能用的

用放大镜看空开触点,已经坏了。你干嘛不用短路测保险丝?

网友B:
短路是有条件短路,找个废旧电瓶,有内阻的,电流足够大就行,人家那短路测试不是让你把这玩意并联在供电变压器次级那么试,万一反应不及时,或者灭弧不迅速,一下成了安全气囊,飞出的那些风刀霜剑肯定让你妈都不认识你了,我测试这玩意就是用一个旧电瓶,怼一下,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是有条件短路,找个废旧电瓶,有内阻的,电流足够大就行,人家那短路测试不是让你把这玩意并联在供电变 ...

老式线圈变压的电瓶充电器可以这样测试吗?

网友:
不应该短路测试。】
应该用空开额定跳闸电流进行测试。

网友:
哪只试了,能跳你买下就行。

我发现家里的空开,哪只跳过几次,以后肯定那只会经常跳,外观看不出毛病,只有换新才能解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弄个差不多的熔断器接上试试,一般空开的反应比较快

网友C:
确实不能接到市电电路上去测试短路功能,短路时的电流值大到无法想象,万一这玩意儿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能接到市电电路上去测试短路功能,短路时的电流值大到无法想象,万一这玩意儿失效。。。。。。 ...

用逆变器的话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是有条件短路,找个废旧电瓶,有内阻的,电流足够大就行,人家那短路测试不是让你把这玩意并联在供电变 ...

我有个几百瓦的逆变器,拿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