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集中供电 二极管防反接 怎么解决压降。

楼主(2022-07-30):
家里5个监控摄像头,路由器 光猫,使用明纬开关电源集中供电。线路多了 有时候拧螺丝不注意正负极  烧过一个摄像头。

想用二极管防反接  在正极串二极管 会有0.6v左右压降  12v长距离供电本来就有线损 恐会导致电压低不稳定。

想着在负极接二极管  会不会没有压降呢?同样能起到防反接作用啊。毕竟电流已经流过摄像头出来了  如图。 小白勿喷。

网友A:
摄像头本身就带防反接!

网友B:
蜂窝电源能调压啊  升压不就好了

网友C:
用MOS防反接即可

二极管不管接哪边都是有压降的
注意电压是电势差

二极管接负极就会导致摄像头地偏高0.7V,称之为地偏

网友:
效果一样的,都会有压降。

网友:
二极管不是串在电路里,是并在设备上或者反并在电源口后边,没有压降,度又耨?

网友:
mos管背靠背串到电路中,或者用理想二极管。不过理想二极管好贵。

网友D:
这种当年在汽车收音机里最常见的连电瓶都不怕的保护电路,一个540x二极管就够用的保护方式,多easy,压降只是一根保险的数,这二极管和被保护电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保险丝死。别跟大禹他爹似得,只懂得围追堵截,要懂得疏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当年在汽车收音机里最常见的连电瓶都不怕的保护电路,一个540x二极管就够用的保护方式,多easy,压降只 ...

这是接反导通短路  利用电源的过流保护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本身就带防反接!

不带 接反烧了  网络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窝电源能调压啊  升压不就好了

升高将近1v近处的设备又怕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S防反接即可

二极管不管接哪边都是有压降的

好吧 好复杂  谢谢指教

网友:
相对于二极管压降,线损压降要大得多,纠结什么。
我们最低的到摄像机就9v多点,一样用,反正不是自己家

网友:
左脚踩着右脚,就可以蹬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MOS防反接即可

二极管不管接哪边都是有压降的

ds反了吧?

网友:
没有吧~
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高将近1v近处的设备又怕烧啊。

放心吧,设备的电压高些低些都是没问题的,只要差的不是很多就行。很少有设备直接使用12V,内部都是稳压到5V或者3.3V。

网友:
这些设备都不考虑压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