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后轮磨损严重 拆换 后轮“正新”外胎 ~ (轮胎上的箭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30):
电动车后轮磨损严重 拆换 后轮“正新”外胎

这是在淘宝买的“正新”外胎

下面是拆下来的购买整车时原装“正新”轮胎

另外有个奇怪的现象:
近年来城市里好像 车胎 被扎破的现象少很多了! 2018年以前每隔三个月左右可能就会被扎破一次后胎。
是不是现在外送行业发达了,满大街24小时都是电动车窜动,带动了电动车维修行业。
这路面上的钉子、玻璃也变少了!

扩展问题:新轮胎安装时 ,轮胎上的箭头应该指向车头正前方,还是指向车背后?
(上面照片显示新轮胎箭头是指向正前方的车头,有若干网友回复质疑轮胎是不是安装反了......?)

转 电动车论坛  2017年的贴子(原帖楼主 “MS精工”)

网友A:
看起来不是翻新的,这价格真伪就不用介意了吧,话说这个拆机的是我地话还继续用,毕竟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是翻新的,这价格真伪就不用介意了吧,话说这个拆机的是我地话还继续用,毕竟穷... ...

这新外胎 看着不像事假的啊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

网友:
正新轮胎很不错,我的车子都换这个牌子的轮胎

网友:
这个价格不太可信啊

网友B:
看起来是真的,主要是几大厂商的普通轮胎每年都缩水,所以看起来一般,寿命也不及原厂
跟自行车厂家了解过,每过两三年,想买相同质量的就得买更高一级别的轮胎,因为通货膨胀+价格战,只能这样

网友:
一般都是后轮磨损的快。

网友C:
没有内胎吗

网友D:
一般都是真空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真的,主要是几大厂商的普通轮胎每年都缩水,所以看起来一般,寿命也不及原厂
跟自行车厂家了解过 ...

你说的有道理。

但问题是这个型号的外胎我找了很久,就是没有更好的了,只有这种很一般的4层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内胎吗

内胎是好的,没有更换,淘宝上有内外胎套餐价,我只是选单买了 外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真空胎了

当年刚买的时候也以为是真空胎,后来被钉子扎了去补胎才知道是有内外胎的。

修车师傅说这车的轮毂钢圈其实是装真空胎的。

网友:
现在扎胎现象减少要归功于共享单车的兴起,人们都不再自行购买自行车了,而且共享单车用的实芯胎也不怕扎,那些靠在路面上扔钉子以增加生意的补胎无良商贩也没生意了相继转行,路上钉子少了自然轮胎的寿命也就长了。

网友:
我的电动车前年刚换完后轮外胎不到一周,一天晚上下班路过一收购站外被一截铁丝扎破后轮车带。由于没随身带钳子铁丝拔不出来,只好把车推回单位。内外带全部报废!

网友:
看后轮轮胎方向反了

网友E:
电动车我还是喜欢有内胎的,真空胎去补胎都是给你加补胎液,时间长了轮毂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我还是喜欢有内胎的,真空胎去补胎都是给你加补胎液,时间长了轮毂就完蛋了 ...

你说的我之前有听说过。
另外:我也听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真空胎永不漏气的方法,就是用一条完整的废旧内胎填充到真空胎里面,这样就算真空胎扎破了也不漏气。这是听骑摩托车的朋友说的,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城市的清洁工作现在做的越来越好,最主要的是靠扎胎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