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15139-128g成功上车IS903

楼主(2022-07-30):
手上有一片15139-128g,看规格可以上is903,顺手某宝买了一片打算双贴ID:453C95937AD1,在量产工具内显示ID:453C3C959593937A7AD1D1

但是903配置文件内没有15139-128g,改变思路,从IS917配置文件内找到了参数

复制到IS903配置文件内并且ID改为453C3C959593937A7AD1D1,成功量产

但是量产后ID就变成453C95937AD104040404了,不知道啥情况

双贴量产到最后会报错,但是不影响使用,可能是个别情况,单帖第一次量产成功,第二次也是报错,但是格式化以后正常使用
单帖读写测试忘记截图了,写入92,读取忘记了
双贴速度如下

网上添加参数的教程,都是去usbdev找ID,改变一下思路,去917配置文件找
好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参考指正

网友:
这个可以,不错!!

网友:
方力家买的颗粒?不知道最近从哪收的颗粒,便宜不少

网友:
有没有测速过?多少?能上传图吧?

网友A:
上903有点浪费颗粒了,上46XT基本上就可以跑满3.0了,还有4K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903有点浪费颗粒了,上46XT基本上就可以跑满3.0了,还有4K性能

就是为了做U盘,不然上46en,手上还有一片3280,到时候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做U盘,不然上46en,手上还有一片3280,到时候换上看看

46XT不是有U盘板吗?

网友(2023-07-05):
IS917是哪个版本的,能告知吗,谢谢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