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硬盘有什么猫腻?

楼主(2022-07-31):
找硬盘,翻出pdd上的4t这种硬盘,比同4t的差不少,这种盘有啥猫腻?现在是不是翻新的很多?

评论里说,这个盘时间很长,有的2014年的,库存全新不至于吧,是不是叫什么重写的?

仓库盘,存东西用,现在多大的,什么盘性价比好点儿?

网友:
128m缓存,好像是叠瓦式硬盘

网友:
翻新吧 软件重写相关数据

网友:
看包装是二次包装    商家说的有一点点分解不明白 不过感觉nas跟监控不是用5400转的盘吗 懵逼

网友:
如果想保存数据,果断官方渠道,如果做监控盘,可以试试,毕竟一年也难回放一次

网友A:
2014年有4T的硬盘吗?什么企业能把这硬盘保留这么长时间不用,不卖掉??很是怀疑是山寨的,或者是改造过什么地方的,不建议选用。。。

网友:
大容量翻新盘,洋垃圾量非常大的,坏道盘都是可以修复和清零的,机械盘工厂级屏蔽坏道叫自校准,只要磁头未损坏,盘面未污损,修复出来的大部分用的还是挺久的,但还是不建议存储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4年有4T的硬盘吗?什么企业能把这硬盘保留这么长时间不用,不卖掉??很是怀疑是山寨的,或者是改造过什 ...

翻翻评论,都说是二手翻新的。

网友:
碰运气,有个朋友贪便宜买了4块,不到一年全都坏完了。
这东西啥时候都有,都是n年前的高端,翻新后拿来出手。

网友:
还是实体店吧,可靠

网友B:
你没发现PDD或者是X宝上面,有全套的不干胶标签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发现PDD或者是X宝上面,有全套的不干胶标签卖吗

可能不做这个,大数据都不推荐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不做这个,大数据都不推荐我

几年前在电脑城,亲眼所见。
很多硬盘到X子手上的时候,标签都很脏了,直接去掉,换新的贴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翻评论,都说是二手翻新的。

二手翻新,运气好的话 还能碰到使用时间短的。但是万一遇到一个残品,就不好玩了。都说 不存重要数据,可问题是 什么数据才不重要?是不是只有回收站里的才不重要呢??

网友:
大容量盘二手市场鱼龙混杂,翻新居多.不建议购买.

网友:
硬盘买新的都不知道能用多久,买二手的等于送钱了。

网友:
与西数紫盘是一个档次,都是做监控盘用。

网友:
在假货宝上买过4块硬盘,没一块用的住的。

网友:
咸鱼上一共卖过6块硬盘,都是带正反面实物图,带检测图卖掉的,一共 用了多长时间 易碎贴上都看得出来。。

网友:
测试用力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