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29寸cRt电视又出问题!

楼主(2022-07-31):
上次看着看着坏了,上来发过贴子。测量过是高压包坏了,网购换了个高压包当天就好了!
但看了几天又有问题,就是开机有时是指示灯不亮,启动不了。但这时多按几次开关就又能开机。今天刚开着几分钟自己又灭了,但重新开机又能亮机了!
有经验的来说说是会不会是高压包质量问题?还有就是那个消磁电阻有碳化跟开裂,看不到型号就没有换!
行管附近的821 2kv的电容外皮破了,但测量容量正常,也有充放电过程,就没有更换。
还有就是显像管座有一个,跟高压包周围有二个的电解电容看见底部爆了,就找旧件换了!
有没有老师傅谈谈是可能那里的问题?

网友:
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确实!特别是被判了死刑的电器。。。。。。

网友:
这么多年了,建议把内部的电容全部换一遍,应该有帮助。
早年修电视机的时候,都知道,这品牌的电容是出了名 的 烂。

网友:
crt的该被淘汰了,现在都换液晶了,每天至少省一半电费

网友:
这个有几十斤重。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卖20元?

网友:
老CRT,只能怀旧啦

网友:
魔方没有还原。
CRT价值不大了,耗电,夏天发热严重,热坏元件不说,还给房间增温,开着空调看电视的另说。

网友:
真不值得折腾啦

网友:
电源部分加焊一遍,尤其 开关变压器周边

网友:
crt的该被淘汰了,修理也就图个乐趣.

网友:
进来看大神们的回复,学习下。

网友:
电容易出故障

网友:
指示灯是5伏供电,沿线路查,一般是虚焊或电解失容

网友:
这电视机有点年头了

网友:
把零件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卖20元?

如果住在高层,倒给垃圾佬20元人家都懒得去搬

网友:
都已经发现3个电容膨胀了。看来这个批次长虹电视电容很可能都有问题,想要一劳永逸,那就全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