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电电池化改造之小米直流风扇,少妇们用了都说好。

楼主(2022-07-31):
自从跟电池较上劲以后,家里很多电器使用场景结合了电池,这不跟风扇又干上了。

改的人挺多,论坛却搜索不到,我来混点经验发一帖。

小米直流风扇1X,AC220V输入经开关电源转出12v2A,给风扇电机及控制电路供电。

2019年8月,第一版,ups模块是3.7v升压12v,最大功率18w,小米风扇1X功率15W,勉强够用,实际在长时间全风速时电感发热严重。

用的是小米10000mah移动电源的三洋18650电池。

2022年2月,重新购买2S版,7.4v转12V,额定30w,转换效率更高,温控更低,可以放心使用,顺便扩容下电池,2600mah×6,中速24小时续航不是问题。

家里有小孩的,非常适合用直流风扇,风速温柔,无线风扇可以在家里小孩玩到哪就跟到哪。
这几年直流风扇刚兴起,朋友来家里玩,已婚已育女性朋友(请注意,少妇在这)发现风扇不用插电,觉得挺新奇挺好用。

今天几个家庭傍晚去公园野餐,给小孩玩下帐篷,风扇就用上了,必须得承认有那么点别人无我有的优越感。

网友A:
这是从小红书搬运过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小红书搬运过来的吗

找历史照片麻烦,我自己的小红书下载图片。

网友B:
不错的木 仓 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木 仓 文。

好吧,为了避嫌,去掉了模块介绍图片。

网友C:
不错,刚得到风扇那会也有想改造成内置电池款。。后来想想麻烦。。放弃了。。哈哈哈,因为还要考虑电池收藏、均衡板、充电口等等。。嘿嘿,因为没有野餐的习惯。

网友D:
要用的时候没电了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刚得到风扇那会也有想改造成内置电池款。。后来想想麻烦。。放弃了。。哈哈哈,因为还要考虑 ...

2年多使用下来就觉得插拔电源线比较麻烦,想过改磁吸插头,又懒于动手。

网友E:
但凡有点知识,也不会用升压模块,3节电池串联电压刚好合适,换个相应的充电模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的时候没电了就麻烦。

快看,我还有220V移动电源,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凡有点知识,也不会用升压模块,3节电池串联电压刚好合适,换个相应的充电模块就行 ...

你是说,换12.6V恒流电源,并联3串锂电池和风扇吗?

网友:
方便出游野外使用.

网友F:
必须得承认有那么点别人无我有的优越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得承认有那么点别人无我有的优越感

网友:
不知道少女敢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换12.6V恒流电源,并联3串锂电池和风扇吗?

那个黑色模块里的应该是220V转12V的电源模块。
一般3.7转12V是用作于没有空间的时候,那既然空间足矣,直接3串12.6V就好了。而且充电也用12.6V的,升压后又涉及到转化率的问题,无形又消耗了一部分容量。。
所以还是建议直接3串2并 12.6V用均衡板直接供电。。充电也是用12.6V的充电器。而且这都是常规配件,便宜的很。。

网友:
图片里有好多好 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凡有点知识,也不会用升压模块,3节电池串联电压刚好合适,换个相应的充电模块就行 ...

小米原装带电池的就是这个方案,小米工程师也不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