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请教各位大神,闪迪酷豆CZ33 8GB插入电脑无法识别,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2-07-31):
请教各位大神,闪迪酷豆CZ33 8GB,原来用得好好的,突然无法识别了,插入电脑上就卡死,用diskgenius也一直转圈读不出来,要怎么修复?

网友:
闪迪的很难搞定了~

网友:
闪迪的没得玩,扔了吧

楼主:
U盘不重要,重要是要里面的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不重要,重要是要里面的文件呢

丢了吧,数据找恢复数据公司

网友:
找B站上的手杀,他要是恢复不了,国内其他人也基本没戏

网友:
这个U盘的唯一优点就是小巧。闪迪的U盘尽量别碰,好多都不能量产,另外黑胶盘坏了就只能扔了。

网友:
闪迪的8G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