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次简单了,修一个摔了的老键盘

楼主(2022-07-31):
从桌子上摔地上了,灯不亮了

看接口,老不老,可是我还在用

固定螺丝真多,我都不想拆修了

原来断了一个县,可能是电源线

不管,焊上完事,结果又复活了

网友A:
原来只是一个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只是一个县的问题

是的,县头儿有问题

网友:
老货质量杠杠的啊...

网友:
断县的,我也会修。

网友:
大佬你的键盘真老。。。

网友B:
ps接口的键盘现在是没了。话说现在的键盘都9.9包邮了。没有修的动力

网友C:
PS2接口的,确实够老的啊,折腾是种乐趣,不计成本、无论价值。

网友:
还真没见过县怎么断,不要分了呀

网友:
当说该说,我只会修这样的故障

网友:
曾经折腾过一次薄膜上的导电涂层   解决办法就是铜丝+透明胶

网友D:
县委县府都出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县委县府都出面了?

哈哈,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接口的键盘现在是没了。话说现在的键盘都9.9包邮了。没有修的动力

其实我也想扔了它,现在没这样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接口的,确实够老的啊,折腾是种乐趣,不计成本、无论价值。

哈哈,20多年了

网友:
这个还很年轻,那种能砸死人的键盘才是

网友:
有本事,把键帽一个个的洗干净

网友:
米苏米键盘算是傍名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