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进水严重的华为GT2手表

楼主(2022-07-31):
四个针,简单就能拆,没感觉到防水胶的粘性。轻松就能提起。
电池、传感器、扬声器,mic等小配件

这应该是cpu了,海思低功耗处理器
oled异形屏
白布一盖,说好的防水呢?

网友:
华为手表还可以哟!有同款在用

网友:
防水胶圈失效了。

网友:
开胶了估计,清理一下也许还可以开机

网友:
连接座都烧坏了

网友:
唉,你可以去投诉他不防水啊,不过,投诉之路遥遥无期,施主,多带盘缠。。。。。

网友:
基本是废了,别修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啊

网友A:
这论坛还真的有点搞笑
所有的手表,无论宣称防水还是不防水,你戴着洗个澡试试
我说的是:所 有 的 手 表

网友:
照片拍的够清晰

网友:
说好的防水呢?

网友B:
更正一下,第四张图拍的不是处理器,是偷屎八的闪存还是EMMC(好像是)

网友:
说好的防水呢?拆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第四张图拍的不是处理器,是偷屎八的闪存还是EMMC(好像是)

不好意思,没认真校对过就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还真的有点搞笑
所有的手表,无论宣称防水还是不防水,你戴着洗个澡试试
我说的是:所 有 的 手 表 ...

这款手表我去年戴着游泳一夏天也没事,己经使用五年了,这款没有血氧饱和度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还真的有点搞笑
所有的手表,无论宣称防水还是不防水,你戴着洗个澡试试
我说的是:所 有 的 手 表 ...

很多手表是可以戴着洗澡的,特别是防水级别150M以上的都行。当然,楼主那个就是个水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手表是可以戴着洗澡的,特别是防水级别150M以上的都行。当然,楼主那个就是个水表,哈哈。 ...

热水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手表我去年戴着游泳一夏天也没事,己经使用五年了,这款没有血氧饱和度测试。 ...

热水澡你来一个试试

网友:
基本是废了

网友:
我的荣耀手表2,反正冷水热水都洗过,现在还在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