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膨胀螺丝打滑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07-31):
厨房空间小,想把电烤箱挂墙上去,打了4个眼,有两个放膨胀螺丝时打滑,真是进退两难啊,后来想到用那个射钉,各沿着膨胀管和砖之间的缝隙钉进去,然后再拧螺丝,搞定!

网友:
X现在这种渣土砖咬不住钉子,粉的水泥再差点就更糟糕了。

网友:
泡沫砖才是坑   木头   塑料胀管   尼龙胀管  铁胀管  都没用 哎 都是眼泪

网友:
用飞机钉就好了。

网友A:
泡沫砖强度太低受不住力没办法,你打孔的时候打小点会稍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沫砖强度太低受不住力没办法,你打孔的时候打小点会稍好一点...

膨胀螺丝不行,用慧鱼红色的。

网友B:
排钉 排钉 排钉  那叫排钉

网友C:
孔大了都是插条木片或条状物进去的

网友:
现在的泡沫砖啊,我给我小姑丈挂个电视,螺丝都咬不稳,又没瓷砖上墙,还好电视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大了都是插条木片或条状物进去的

是啊,后来发现那个钻头的合金刀偏了,不对称,打的眼大了,当时没发现,就直接用钳子夹着上螺丝了,发现打滑,就没法取出来了

楼主:
是啊,感觉现在的空气砖太渣了

网友:
泡沫砖 通孔

网友:
填钉子也不错哈哈

网友D:
墙壁侧固定放在微波炉后面,会美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墙壁侧固定放在微波炉后面,会美观点

把我的想法给说了

网友:
这种螺母在里边的涨栓要把螺栓拧出来而后用螺丝刀将螺母怼进去再用尖嘴钳一点点拽出外套,如果墙体硬度好只是孔大了可以用那种有缝隙的外套套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我的想法给说了

嗯,明白几位的意思,其实这个支架不是完全直角,90多度吧,具体没量,若倒过来安装,就是一个倾斜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钉 排钉 排钉  那叫排钉

好的大神,我是真不知道它的名字哈哈,现在知道了,非常感谢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明白几位的意思,其实这个支架不是完全直角,90多度吧,具体没量,若倒过来安装,就是一个倾斜状态了 ...

角度用锤子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