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组一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附10个月电压记录

楼主(2022-07-31):
组了一个超级电容的启动电源,给别人救急过一次。外壳是原装的铝壳裁的。

最后是连续10个月电压变化情况。从2021年9月6日的15.33v到几天11.65v,一年充一次电足够了。试验过11v轻松启动1.6排量的汽车。白色塑料板下是原装的均衡板,唯一不足就是体积大,比较重。

网友:
确实是是不错,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我是露天停在路边的,我准备外接一个太阳能补补电,这样,原车电瓶基本可以撤掉了。

网友:
这么厚的铝材,一个外壳就很重

网友:
这个超级电容的质量真不错,一年才降这么点电压

网友:
体积的确有点大

网友A:
做得不错!启动电源重要的是可靠性,大点、重点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启动电源重要的是可靠性,大点、重点不是问题。 ...

是的,对汽车来说这点重量九牛一毛,关键牢固可靠,放在车上放心。

网友:
看样子还挺重的,可以装一个提手,方便提拿。

网友B:
我也有一个6个电容串联的,冬天用过几次,效果不错。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否怕冻(零下30度),冬天怕发动机启动不起来,总是开车时从家拿出来,开车回到家后拿屋里去,怕冻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6个电容串联的,冬天用过几次,效果不错。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否怕冻(零下30度),冬天怕发动 ...

怕热不怕冷  东北最适合

网友:
这电容启动电源利害了

网友D:
再怎么重也应该比电瓶要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怎么重也应该比电瓶要轻吧。

那是轻多了,最初我是用一个38Ah的UPS电池辅助启动(重10Kg),但是这个UPS电池也不行了,内阻太大,经常不好用,才买了法拉电容启动,用过几次,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热不怕冷  东北最适合

那就好,冬天可以充满电放车里备用了。以前没换新电瓶之前,冬天有一次才停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无法启动了,还是在外面,没办法叫的保险提供的搭电服务。

网友:
单个一斤的吗,效果和稳定带来的正效益远大于那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怎么重也应该比电瓶要轻吧。

相比锂电而言重,实际也就4Kg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