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猫精灵升压线换插头

楼主(2022-07-31):
天猫精灵带着个电源不方便。
网上有很多改成内置电池充电款,但是拆开后看空间不大,手工不如别人那么好
到网上买了一根5V升12V的线。
下完单才想起来自己有板子,不如做一个。
这个插头好像是4mm的,不是平时买的充电灯那种大小的圆插头,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4MM插头。
别人说升到7V就可以带动天猫精灵,也有说9V的,我试过7V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做好后用了一段时间还可以,买的红色的,但是时不时就不行了,两根交替使用吧。

用了2元红包,线5元钱,找个捆线胶带固定一下,不然容易被绊

AL137

自己做的线,没粗的热缩管,用的电工胶布

这个头子不好找,找到一个还是被剥皮的,用热缩管后很硬,天猫精灵放到床头上线就顶到墙了

B628

买了两条弯头的线

还好,没接错线。特尖表笔后买的,2元一套,测试出的数据有误差。

网友A:
设计成9V 供电确实不太好,现在不如5V ,12V 的来的普遍了。

网友:
接头焊接有待提高哦。以免短路了!

网友:
直接上12v电源

网友:
之前在https://bbs.elecfans.com/m/jishu_2003678_1_1.html
看见过方糖2的改造,5伏带动,无须升压,不知道你这里面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9V 供电确实不太好,现在不如5V ,12V 的来的普遍了。

天猫精灵就是12V的

网友:
这种升压线电流太小,我也买了,声音大就不行了。后来买了QC诱骗线不错,声音再大都不怕,好像十几元买的吧,记不清了。

网友:
能自己折腾就叫本事

网友:
AL137方案升压,早先很多移动电源就是用的此方案。

网友:
换XL6009等大点升压板耐用些,LM2577很多仿品,过流秒烧芯片。楼主手指宽升压板,适合3瓦以下静音风扇。

网友:
建议用QC3.0诱骗板出12v,很好用

网友:
这东西,不是好多都是12V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