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个494电源,自制恒压恒流指示

楼主(2022-07-31):
有线性电源,拿来充电总嫌效率低,也想弄个可调开关电源用下,经学习各位大神的方法,还算完成了,分享下心得。(S-350-48)
1.嫌铝壳加工麻烦,改动也大,选了塑胶外壳,材质不咋的,成品感觉还是马马虎虎

2.电位器选了5k多圈,理论上每个会增加5v/5k=1mA的耗电,494的5V供电能力只有10mA,还要供应LM358,有点吃紧。
(10k又怕线性不好,有点纠结)
后来试机,发现风扇启动,电流就变了,按大神的解法,把风扇三极管的E极就近接地了。
另外自已又在494的地与主输出地也加根飞线。再看B极是通过1K电阻至358的7脚(风扇开启时3.5V)
算下来这里要消耗494的5V基准电源3mA。干脆把三极管换成MOS,这样就降低5v电源负担,弥补了电位器多出的2mA.
后来试用完全正常。

3.没有恒流恒压灯,不方便,自制了一款。
设想直接拿调压电位器中点与输出电压取样比较,
前者高,说明被恒流了;
相等则在恒压模式,
前者低,说明输出值高于设定值,比如正在调低电压

为使LED指示稳定工作,可使前者(调压电位器中点)略微低于后者(取样电压),显示恒压状态,
当前者高出后者,显示恒流状态。

这样接线方便,也不会景响原反馈电路,实验基本满意。

楼主:
谢谢楼上!
再简单测了下,发现效率不够理想啊。

空载12V时3.15W
辅助电源输出19V供494,19V再经LM2596转11V供风扇和表头约30ma、LED约3ma,
空载内部1.8k负载电阻约80mw,
风扇未转=0
表头和LED算520MW,
合计0.6W,其它被辅助电源和494驱动电路吃掉了。

带载试了下,12v*5.22A=62.64W,
表显约85.43W,
效率算下来73.3%,不高,难怪机壳一会就热了,风扇吹起来了。
难怪被淘汰,被新式架构取代呢。
设想若改成MOS开关管,估计有提升(所以SG3525出现了?)。

楼主:
12V空载3.1W
估算效率12*5.22/85.43=73.3%,不高啊。
所以升级版SG3525驱动MOS方案淘汰了494?

网友:
做得真很漂亮

网友A:
220输入需要电木板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输入需要电木板防护。

谢谢提醒!
打算在后墙加个风扇,再一起完善下绝缘,可靠一点。

网友(2022-10-03):
买个模块没多少钱,多简单

网友:
散热不行,原盒子两边贴两块铝板加高就有空间了

网友B(2023-04-10):
这个转灯有没有人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C:
改装的明纬,测效率要在原设计输出电压附近,偏离原设计值较大时,效率就会低很多。
还有输出功率也要在原设计输出功率附近,偏离太多,意义就不是很大。

网友:
明伟改成充电器还是可以的 精度不高 便宜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明纬,测效率要在原设计输出电压附近,偏离原设计值较大时,效率就会低很多。
还有输出功率也要在原 ...

有道理有道理,感谢大神指点!
就好像汽车发动机你要它输出摩托的功率,那算效率肯定就差了。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灯有没有人用的?效果如何?

做了一个,五色环电阻色和阻值不清楚

网友D:
看上去有点low,爱好者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有点low,爱好者级别的

哈哈,确实爱好者,做得不好看,分享下不同的做法而已~~

网友:
不错啊,还能自己结合多种改动,灵活运用。实用性不错,我只会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