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5拆解换屏 这个拆机屏可能有问题 看来得再买一个屏了

楼主(2022-07-31):
换的从主板报废的机器上面拆的屏幕 这个屏幕可能也有问题 有横纹干扰

网友A:
检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扣好了

网友:
你这换上去的“新屏”是乌克兰批发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扣好了

排线肯定扣好了

网友:
换块新的屏幕吧

网友:
排线座酒精清洗一下。苹果5没价值了

网友:
话说,现在IPHONE8好像也就六百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