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江禾充电器之一

楼主(2022-07-31):
继上次自己学艺不精,折腾坏了电动车充电器。这次又买了两个江禾充电器,原计划把两个充电器都调至88.2后两个并联充电。
这是第一个,由于图片多且相似,下一个另开贴。厂家标注的参数为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输出81.65V,3A。实际电压可调范围为79-92V。可以完美的通过板上的电位器把电压调为88.2V,实测充电电流为3A。但是检查发现此充电器转灯后一直有一个脉冲电压输出,频率大约为1HZ,最高达到60V,不得不怀疑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铅酸充电器,望各位师傅指点。若是锂电的充电器,有没有可能把电流改到4A,怎么改?先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都是贴片元件

网友:
江禾成名做就是铅酸结束之后脉冲修复功能。应该就是铅酸改的。

网友A:
没看到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可调电阻

图二左下角那个蓝色的元件0-1K

网友(2024-05-02):
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
脉冲修复真的有用吗?

网友:
这方面是我知识的盲区

网友(2024-11-29):
换了锂电,手上好几个铅酸充电器,自己没技术改,只有都放小咸鱼了

网友:
充铅酸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呢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啊,还是很不错做工了

网友:
充电器还不错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