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江禾充电器之二

楼主(2022-07-31):
这次又买了两个江禾充电器,原计划把两个充电器都调至88.2后两个并联充电。好像要失败了,由于第一个可调电压,所以买了第二个,带上一个灯泡,发现可调范围不够
这是第二个江禾充电器拆解,由于图片多且相似,所以另开贴。厂家标注的参数为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输出85.2V,3A。实际电压可调范围为84-85.2V。达不到我想要的88.2V,实测充电电流为也只有2.5A。这充电器转灯后一直也有一个脉冲电压输出,频率大约为1HZ,最高达到45V,比第一个脉冲电压稍小。望各位师傅指点,这个充电器为何达不到额定输出电流,能否把电压再上调至88.2V,电流调到4A。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直接买大电流的,只因充电桩限流400W。

网友A:
内部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做工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国内一线厂家做的东西。但是搞不懂为什么不足流,并且不插负载时有脉冲输出。

网友B:
压敏,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共模电感和安规电容都省了

只考虑利润的社会,能省皆省

网友C:
前面都省了,没必要改造了,不然没用几天就炸管了。

网友:
emi都没,这玩意干扰很严重

网友D:
3A是指的恒流阶段,恒压段电流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做工还是不错的。

就这做工叫不错?省了很多料吧?

网友:
那个358起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A是指的恒流阶段,恒压段电流越来越小。

是的,就是恒流段只有2.5,所以一线大厂都在搞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都省了,没必要改造了,不然没用几天就炸管了。

那又要扔掉了,推荐一个可靠的品牌我去买。

网友:
这样螺丝固定外壳的充电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还算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又要扔掉了,推荐一个可靠的品牌我去买。

自己把前面省的部件都补齐,对于EMI,抗浪涌都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把前面省的部件都补齐,对于EMI,抗浪涌都很有效。

谢谢,那我找找这些零件补上

网友E:
你告诉我358啥作用我就告诉你怎么改88v

网友:
也算没怎么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告诉我358啥作用我就告诉你怎么改88v

只知道是一个两路比较放大器,今天88V已经改好了,把那个可调电阻从1K欧姆,加大到一个3K欧姆加一个1K可调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告诉我358啥作用我就告诉你怎么改88v

还是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