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打理,风扇轴清洗加油

楼主(2022-07-31):
壁挂的风扇

用手扳,阻力好大

基本转不动

轴上都是油泥,像胶水还粘手

外壳也是油

轴上刮下来的油泥

油多了都漏了

1.8uf的电容,鼓包了,没有电容,等买了电容再换吧

通电用手拔下能转动

网友:
这样弄不行

网友A:
用什么能把轴上的油溶解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能把轴上的油溶解掉?

最粗的那种肥皂

网友:
修修还是不错的电扇

网友:
折腾了三台,都是转不动,一台的启动电容还不行了。
转不动直接在轴上加油,前后都加,然后油落进去就行了。。
电容直接换一个,用晶体管测试只剩1/3的容量了。

网友:
谢谢拆机分享油泥太多

网友C:
换成滚珠轴承耐久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粗的那种肥皂

以后试试,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能把轴上的油溶解掉?

化油器清洗剂,汽油煤油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化油器清洗剂,汽油煤油都可以

好像有这么一说,用汽油煤油来洗。

网友:
用洗化油器的清洗喷剂去油效果更好

网友:
油太多。。。鸟

网友:
WD40我感觉挺好用的,然后上点好点的黄油,蓝色或者白色最好

网友:
清理一下油泥,简单修一下又能愉快地吹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成滚珠轴承耐久些

注意不同型号电机,实际接线颜色不同。用可调电源和万用表,计算不同线头电阻值,找出主绕组和电容分相绕组,再找调速绕组,标注好接线定义。

网友:
拆电机 记号笔画条线,装的时候好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能把轴上的油溶解掉?

清洗油烟机那种强力去油污喷雾剂

网友:
修好了还是不错的电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