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酷K1上能装什么能按顺序播放本地视频的APP?

楼主(2022-07-31):
系统自带的播放器是脑残,一直把顺序搞乱。试了下VLC能装上打不开,貌似太大了,KODI根本装不了。还有啥小点的播放器吗?

网友:
MX播放器呢
zsbd

楼主:
MX不能连播吧好像?ZSBD是什么?这个没试过。貌似这盒子装超过70M的包就容易死机

楼主:
脑残了一下,ZSBD是字数补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X不能连播吧好像?ZSBD是什么?这个没试过。貌似这盒子装超过70M的包就容易死机 ...

你说的联播不就是播完一个视频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吗? Mx播放器这么强大的播放器,不至于这点也做不到吧?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联播不就是播完一个视频自动播放下一个视频吗? Mx播放器这么强大的播放器,不至于这点也做不到吧 ...

很久没用MX了,就算有连播但是没有文件浏览功能的话也不方便啊

网友B:
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器有没有排序功能,按名称排序,然后再试试用自带的播放器播放。
其他播放器,你不必追求最新版本,你可以下载7、8年前的或者更早期的版本,也就是说和你盒子安卓系统那个年代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器有没有排序功能,按名称排序,然后再试试用自带的播放器播放。
其他播放器,你不必追 ...

自带的播放器就是个脑残,好几种顺序都识别不对,排序没用。播放器带文件管理的好像就个VLC和KODI,都比较大,这盒子装大的APP就容易死机

网友C:
本地播放器,可以试试暴风影音TV盒子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地播放器,可以试试暴风影音TV盒子版

不太喜欢国产的这种APP,集成的东西太多,还有广告,就想单纯有个本地播放功能就行了,就像VLC一样

网友:
mx player pro 最新精简版 1.46.10,安装好才59M,好用的不行。

网友:
再试试用自带的播放器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喜欢国产的这种APP,集成的东西太多,还有广告,就想单纯有个本地播放功能就行了,就像VLC一样 ...

TV版暴风只有本地播放功能,无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播放器,可以试试暴风影音TV盒子版

好像没广告哟,我的盒子到安了一个,只是很少用就是,至于排序真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