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IH电饭煲 CFXB50HC11-160操作面板不显示

楼主(2022-07-31):
苏泊尔IH电饭煲 ,通电后 操作面板不能稳定的显示,指示灯闪亮一下就息灭,过几秒钟又闪亮一下。拆机后发现 7805稳压管后面的稳压二极管有烧坏痕迹,正反向都导通,求该稳压管型号

网友A:
大概率电源也挂了吧

网友:
真的煮饭好吃点?

网友:
7805发热不小啊,加个散热片。

网友:
我吃小米的那款煮饭确实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电源也挂了吧

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这品牌的电饭煲碰到两个用了几年都是盖上那个电线断,应是设计上的不合理原因。

网友:
买了美的的

网友:
电饭煲不就加热煮饭,太复杂了,有必要吗?

网友:
这两个元件发热都挺高,板子已烤成深黄了。

网友:
既然在7805后面的话,怀疑是3.3V的,把7805和稳压管去掉,用可调模块试着加一个3.3V电压,看看能不能正常稳定工作?

网友:
稳压管是串联在7805输入端,应该是起分压降低7805输入电压的,测稳压管负端有没有十几伏电压

网友:
有时管子有印字,拆下来看看

网友:
18V?可能是吧,但是这种电饭煲不如以前的好,缺东西,,,1kw加热功率,,3.6L大容量,著名电视剧我爱我家同款大电饭煲,小时候家里有幸用过很好用锅巴恰到好处

网友:
现在的这些电饭煲,花里胡哨的没啥用故障率高了

网友:
看看稳压管同7805的关系,在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在7805之后估计是3.3V,给3.3V芯片供电。如果在7805之前估计是预降压,可能是12V给继电器等使用,如果看不清型号,得分析电路才行。

网友:
好吃,香,比传统电饭煲好用

网友:
看电路,是串联在7805输入端的,应该是起降压分压作用的,拆下来看看背面应该有具体型号标识的

网友:
检查7805第三脚电压,输出5V是否正常,如低于5V,分别断开后端跨接线,检查哪路电流异常,再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