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网首拆索尼原装TXD-RE210 CD机播放器,100V版本

楼主(2022-07-31):
12元得到一台日本原装的索尼CD机

剪线了

输出接口少

线断了

cd机

磁带机

变压器不大

西安还比较粗

线接好了

通电显示

cd读碟

这里看到是100V的。马上断电

没有看到100V-220V

是不是上家换变压器了,插220v变压器没有烧,也没有发热,不过才2分钟左右

网友:
213光头,经典货,低端的代表人物

网友:
不错,cd、磁带一体

网友A:
LZ运气真好,不单捡漏,且插220v未烧机,
这机当年不便宜

网友B:
sony的内部确实不错,我收藏着一台建武的5碟CD机,也还可以。

网友C:
也想有一台,看中的死贵,便宜的看不上!哎!

网友D:
看机构,应该是普及品,功能多好用

指标上应该不是高级货

网友:
当年的神器

网友: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原装cd、磁带一体机12元算是捡漏成功了,220V没烧机好运气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原装的,2分钟没烧是运气吧。

网友:
还是接个降压变压器再试机保险些,这样都能工作两分钟,已经还是不错了,牛机!

网友E:
213的光头,由于其固有缺陷,时间久了物镜下沉,很容易造成读碟困难甚至无法读碟,估计这台可能已经换过光头了。

网友:
100V的东西,上220,没烧,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3的光头,由于其固有缺陷,时间久了物镜下沉,很容易造成读碟困难甚至无法读碟,估计这台可能已经换过光 ...

看光头型号213Q和防尘盖颜色就知道了。
213光头后期(95年后)普及型机
只是卡座和CD一起的机子索尼少见点

网友:
少见的型号,楼主捡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运气真好,不单捡漏,且插220v未烧机,
这机当年不便宜

开始没有注意到,后来拍照的时候突然看到是100v就赶紧断电了,还好保险丝都未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的内部确实不错,我收藏着一台建武的5碟CD机,也还可以。

拆开发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有一台,看中的死贵,便宜的看不上!哎!

这个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机构,应该是普及品,功能多好用

指标上应该不是高级货

听说高级的CD机要1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