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30灯珠在12v如何设计

楼主(2022-07-31):
想把车上改灯亮一些,需要驱动芯片或者,限流电阻吗还是直接四个灯珠焊上驱动

网友:
用pt4115,调限流电阻

网友:
多个并联,然后四串,电源根据灯珠参数恒定在12~12.6伏左右,这种是简单设计,最好还是恒流设计,比如楼上的方案。

网友:
车上要恒流驱动,不然车速快慢,发电机电压高低,会影响亮度。

网友:
车上10-15V电压,灯珠3串电压9V,然后用降压恒流芯片,比如PT4115,LED2001PHR,MAX20078,SY8705FCC.  或者灯5串或者6串,用升压的恒流芯片

楼主:
车灯开关三个位置开,关,车门开,我想调节亮度,有没有其他方案,比如触摸更改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灯开关三个位置开,关,车门开,我想调节亮度,有没有其他方案,比如触摸更改亮度, ...

我前面列的,都是支持亮度调节的,加个单片机和触摸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串联完事

网友:
四串,再串联个电阻最简单。
自己用的简单实用皮实耐用为基础

网友(2022-10-14):
想耐用肯定上恒流驱动,PT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