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佬们帮我看看这个车机播放视频提示拉手刹后方可观看

楼主(2022-07-31):
捡一车机,好像是卡车上面的24V的电源,好不容易把线接好,放视频的时候居然提示拉起手刹才能观看的提示,我不知道手刹信号线接什么地方大佬们懂的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A:
安全驾驶,这个提示很温馨!

网友B:
这个要查找接口定义了,一般还有一个倒车影像信号,给它个它会切换到视频输入,还可以当监视器使用。

网友C:
进入车机设置界面,有个手刹选项,我的车子把勾选去掉再看视频就没有提示了:

楼主:
这是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驾驶,这个提示很温馨!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拦路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查找接口定义了,一般还有一个倒车影像信号,给它个它会切换到视频输入,还可以当监视器使用。 ...

我把接口定义图发上来了,没找到刹车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车机设置界面,有个手刹选项,我的车子把勾选去掉再看视频就没有提示了:

我这没有这功能,

网友D:
副驾也不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驾也不准看!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副驾也不准看!

为了行车安全,我觉得这样很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接口定义图发上来了,没找到刹车的线,,,

估计是车载电脑发送过来的信号,而不是简单的高低电平。这个就麻烦了哈。
应该是ISO-C连接器的7-12脚这里。

网友F:
播放器:我知道你在开车而且我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行车安全,我觉得这样很有必要...

但是我现在捡来是家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车载电脑发送过来的信号,而不是简单的高低电平。这个就麻烦了哈。
应该是ISO-C连接器的7-12脚这里 ...

如果真是这样,我是没办法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播放器:我知道你在开车而且我有证据!

好无语啊,,,,,

网友G:
这是安全措施吧,开车还能看视频?估计开不出100米,不,可能几米

网友H:
没得手刹选项,能不能刷成安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安全措施吧,开车还能看视频?估计开不出100米,不,可能几米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得手刹选项,能不能刷成安卓机?

不能刷,没运存,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