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耳机可以连接原来配过对的手机,不能连新手机,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2022-07-31):
前天修个骨传导耳机蓝牙搜不到的问题,帖子在这贝尔顺GY1蓝牙骨传导耳机拆机加修复蓝牙搜不到问题 - 耳机发烧友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本来以为修好了,但是今天试了下发现原来配过对的手机可以正常连接使用,但是别的手机和电脑上还是搜不到这个蓝牙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难道又虚焊了?但是虚焊了原来配过对的为什么还能用?

网友A:
没有进入配对模式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进入配对模式吧?

当然进了,就是搜不到,和没修前一样,问题是如果搜不到为什么原来配对的能连接?

网友B:
还是再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再拆开看看吧。

在犹豫啊,暂时还有个手机可以用想着要么先这么着吧,主要是那个硅胶部分多拆的话怕会裂掉

网友:
嗯,说的不错。能用就先用着吧。

网友:
将就着用吧,这和我一个网络音箱一样,一直配不上网,最后连串口读出里面原先配网的信息,然后依据这信息建了同名同密码的WIFI,然后就能绑定帐号和操作了。咱又没固件,要不然还能刷一下固件试试。
或许你应该保存一下你那能连的蓝牙配置和Mac,以后可以通过修改新机的蓝牙Mac和配置,让这耳机自动连上。

网友:
多用几个设备连接下试试。应该就能找出原因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个蓝牙接收装置,只能连接一个设备,如果要连接其它的手机或电脑之类的设备,必须先从上一次连接过的设备中删除才能连接到新的设备,是必须删除,好奇怪!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个蓝牙接收装置,只能连接一个设备,如果要连接其它的手机或电脑之类的设备,必须先从上一次连 ...

这什么鬼设备?还有这样的操作?晚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