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MHS-5200A 信号发生器拆解折腾

楼主(2022-07-31):
厂家演示视频    MHS5200A系列 双通道函数/任意波信号发生器_哔哩哔哩_bilibili
厂家淘宝店       JUNTEK均测仪器
简单拆开 stm8s005k6t6c + lattice lcmxo2-1200hc 感觉还是挺有料了
居然还支持上位机 看驱动是 NI-VISA,不过这不是我喜欢的重点。重点是 支持串口命令控制,回头加个ESP32改手机控制才好玩。
实测耗电 5V 480mA,但是不支持USB供电,只能 DC 口 5v , 这是不相信USB的供电能力啊,要知道各大品牌电脑全都集体补过钙了,默认500mA的标准全部干到1A的。。。甚至2A以上

贴一个DDS的示意图,意思意思。数字时代,模拟数字不分家。

====================================

开始折腾:
1. 因为带上位机软件,控制比按钮加编码器来的方便,简单测试一下手绘波形,符合预期。
手绘波形能存储,但掉电后需要读一次EEPROM,不知道是不是bug还是就这么玩的。

2. 串口 命令控制:
命令结尾附加换行是基本常识,不过用助手自带的附加位不好使,手工补一个就通过了,看到OK就意味着成功执行命令。

3. ESP32 蓝牙转串口,实现手机控制

原本以为简单,做好蓝牙转串口后居然没反应,再仔细看说明,这个TTL接口是信号输入输出,不是通讯用的。

这下麻烦了,要不做虚拟USB上位机,要不再拆开引出Rx Tx。。。要不烂尾?

算了,粘一个ML202,先实现不插电使用,也算比较方便了。(暂不动刀)

这样也就勉强实现: 低预算、不插电且单手可移动 的10MHz级别测试环境,一些不方便摆在工作台或者工作台没有空调的测试就愉快多了。事实证明,工具方便了使用率都会高很多。比如牛肉T12,再比如图中这个手持示波器。之前有台式示波器,移不动,真是懒得开。

网友A:
还有上位机,这货多少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上位机,这货多少RMB

新的298起(6M),我这是100咸鱼收的

网友B:
lcmx02-1200hc 上没看到有源晶振,是stm内部时钟输出给的? 这样的精度即使在低频下温漂应该也挺严重吧
而且如果是stm8倍频输出,精度都在外接的8M时钟上,精度偏差可能也不小吧

网友C:
1602屏。信号是软件模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mx02-1200hc 上没看到有源晶振,是stm内部时钟输出给的? 这样的精度即使在低频下温漂应该也挺严重吧{:06 ...

不懂FPGA, STM8倒是有个无源晶振。至于精度温漂,手里并没有高位设备可以测。链接里有厂家的参数,号称1ppm,也不知道水份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2屏。信号是软件模拟的吧

软件模拟这个太笼统。。。https://blog.csdn.net/Jefferymeng/article/details/123655576   看到第一个波形合成的演示图就够了

网友:
价格比较合适,收了个好工具

网友:
100大洋,捡到宝了。

网友:
板子好简洁啊。。。。。。。

网友:
这个做工算是很正规的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哈哈,不错,示波器也不错

网友:
比较正规的产品

网友:
可以,捡到宝了

网友D(2023-01-04):
引用 楼主:
新的298起(6M),我这是100咸鱼收的

这台有点像我在闲鱼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有点像我在闲鱼卖的

卖家ID 新饭堂xx  ,是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ID 新饭堂xx  ,是你吗?

是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