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小米洗烘一体机门锁坏了,连带烧了电源板,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2-07-31):
如题,200大洋没了(120材料+80人工),论坛能回回血吗?

烧了的电源板,维修把它叫做主板,可能这样用户比较愿意掏钱

背面做工不错,一眼就看到红圈里的管子爆了,板子上有胶,不知道还能修不?毕竟120呢

放大看,吐槽一下小米,既然容易烧(维修说的),为什么不加一个保险丝?

然后来看门锁

反面

黑色卡扣松开,可以分离

再松开白色卡扣

上半部是个电磁阀,吸一下就可以上锁、解锁,下部分据说是个发热装置,可以延时解锁?不知道是哪一部分短路了

这是解锁和上锁的细节

过保三个月就坏了,真的很小米,以后洗衣机还是买杂牌,我前一个是格兰仕(没错)用到淘汰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我脑抽了换的小米

网友:
感觉坏的是可控硅

网友A:
格兰仕也生产这个吗。

网友B:
看看管子啥型号。买个换上看看

网友C:
这个板跟格兰仕滚筒的很像

网友:
小米就是叫你坏了再买他一台!!!

网友D:
一个驱动三极管,估计电流不大,极限参数下使用,很容易坏掉,电路不一定有故障,就是单纯的三极管损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E:
谁让你交渣米的智商税的???

网友F:
小米的东西一言难尽,特别是非手机类产品,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就是不耐用,这也许就叫技术沉淀不够吧,就像造车新势力的车,没技术沉淀,不说叫垃圾,也可以叫雷瑟,很多东西是长期积累的经验。

网友:
我上次买个电视机的电源板才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管子啥型号。买个换上看看

涂了一层防水涂料,看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兰仕也生产这个吗。

估计是贴牌,但是真的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跟格兰仕滚筒的很像

老的格兰仕没拆过,因为一直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驱动三极管,估计电流不大,极限参数下使用,很容易坏掉,电路不一定有故障,就是单纯的三极管损坏的可 ...

门锁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让你交渣米的智商税的???

还真的交了不少,这个是最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东西一言难尽,特别是非手机类产品,做工看起来还是不错,就是不耐用,这也许就叫技术沉淀不够吧,就 ...

有很多贴牌的啊,原厂应该多少也有些积累吧

网友G:
小天鹅的牌子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天鹅的牌子咋样?

没用过,我现在觉得越便宜越好,反正都是便宜衣服,好衣服也不能水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我现在觉得越便宜越好,反正都是便宜衣服,好衣服也不能水洗

我家用海尔的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