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电吉它效果器ZOOM 707II 拆机

楼主(2022-07-31):
从深水鱼淘了一个小鬼子生产的ZOOM 707II 电吉它效果器,这货当年可不便宜。

插入DC 9V,可以正常开机,小鬼子不知怎么想的,DC孔中间是负,外面是正的。

拆开背面螺丝

面壳

主板正面,板面有电位器清洗过的油污,应该是卖家干的。

背面还是相对比较干净

拆开DC口旁边的电感,换个电感线圈,把中间为负的逆天DC口改为中间为正。再把主板洗一遍。

主控芯片和内存

应该是声效处理

存储芯片

AUX接口

输出接口和音量调整

将供电从9V改成5V

原电路供电是9V经过电阻和二极管,出来约5V左右电压,再经过稳压3V使用,去掉电阻和二极管后,直接5V供电,可以更多电源选择,比如充电宝。

网友:
感觉像爱华生产的

网友:
这货现在也不便宜。楼主喜欢玩音乐?

网友:
现在玩这个的不多了,以前都是发烧友的标配

网友A:
这东西的作用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作用是啥啊

比如哇音,百度一下

网友:
Zoom的产品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价格比sony的实惠,虽然做工和设计比sony差一些。

网友:
这个效果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鬼子真厉害

网友B:
楼主喜欢玩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喜欢玩音乐?

每个人心中都有音乐的梦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心中都有音乐的梦想

都差不多。。。

网友:
我以为它是负压工作的-5V

网友:
ADC—DSP/FPGA—DAC?

网友(2023-02-10):
我还有505 2代,还有rp50的效果器

网友(2023-10-04):
20年前,我忧郁了很久,最终买了RP50。

网友:
日本做的东西真是赏心悦目,设计工艺都做到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