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12v鑫锂源锂离子电池

楼主(2022-07-31):
这个电瓶  是在老房子拆回来的 修了一下  充满电  测试一下  电压还可以  就放在那里很久了
最近搞了一个笔记本电池 拆出很多电池   测试了内阻   找出可以用的
也不知道这么搞行不行
我的想法是在加一块 保护板  负责后加的电池  或者整体重新组合
也不太懂保护板 电池这类型的
还想加个接线柱  手机5v   这两个功能
现在就一半成品
下面上图   忽略焊功哈  不锈钢能焊接上就行 一点不要求好看

网友A:
不可以叠加保护板的串数的,把保护板换为改造后的对应串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叠加保护板的串数的,把保护板换为改造后的对应串规格

之前是三串4并   现在改了3串7并  只是增加了容量  改了14a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三串4并   现在改了3串7并  只是增加了容量  改了14a

这样无问题。

网友:
充电保护板主要监控的电压,到电压就停止充电

网友:
加电池增容,这没问题
加接线柱、加5V,更没问题
更是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