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事关安全,铝合金推窗居然脱轨了?

楼主(2022-07-31):
整扇脱离。。。高楼,幸亏当场抓住没往外跌落。

能够修吗?装回去有无隐患?求指教!

我无法 达到现场,照片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正常铝合金是有二个防脱块最后装到顶上的,这样这个窗户就没法子抬一下就拿下来了。

网友:
安装有问题,应该是只能向里面拆出。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连窗户都被撸主带坏了要出轨...

网友B:
先出轨,嗨大了就容易脱。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我租的房子就被我傻憨憨的老表直接推下楼  4层   索性没砸到人和车辆 我这一扇窗加玻璃60来斤  想想都后怕
往上顶下面就会脱开滑轨槽  这时在向外退一下就会直接掉下楼(一般只要滑轨不阻塞  活动自如都没有问题  如果不好推拉用力过猛就可能脱轨)

网友:
这也太危险了。

网友C:
在内窗上卡槽加装挡片,防脱落。

网友:
这也太可怕了。

网友:
以前的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有些窗我看带根安全钢丝的

网友:
好险,要是掉下去了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应该找开发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往外脱轨,只会内脱轨,估计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
先考虑的不应该是修的问题,而是加个防盗网,或者加装挡板。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防脱块出问题了,这也太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出轨,嗨大了就容易脱。楼主注意安全

你们啊,看见安全就想到套,看见轨就想到出,真是礼义廉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连窗户都被撸主带坏了要出轨...

你们唉唉 ,撸迅同学说的,看见白手臂就想***,,就***,就想到私生子,想到滥交。。。。

网友:
就在前段时间听说有这问题,当时还觉得怎么可能了,看了这帖子,看来还真的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窗我看带根安全钢丝的

外开窗可以用,左右推的似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内窗上卡槽加装挡片,防脱落。

是这种吗:

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