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盏位置品牌IP65太阳能路灯

楼主(2022-07-31):
具体品牌未知,详情请看图,顺便问一下谁知道这款太阳能路灯的遥控器型号,谢谢!

灯主体

内部主板,8脚芯片没有标识

电池,电池已坏

补充内容 (2022-8-3 22:42):
已经解决了遥控器问题,型号为8810-50

网友A:
路灯一般都不是多耐用 换个电池继续用  这路灯怎么用的着遥控器?

网友:
世界一大抄的好处就是有些东西能找到相近的配件。
IP65太阳能灯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灯一般都不是多耐用 换个电池继续用  这路灯怎么用的着遥控器?

没有遥控怎么调光控模式

网友:
这种遥控器有几个型号,你只能试试是那个型号能用

网友:
破坏市政设施

网友:
这种太阳能的路灯不都是自动亮吗?要遥控干什么

网友:
如果手机袋红外功能的话可以装个遥控精灵试试。

网友:
热熔胶固定的灯板?不怕融化?还是定期报废好采购新的?

网友:
热熔胶固定基板,散热能会好吗

网友:
调成暗夜恐怖模式

网友B:
这太阳能灯充放电控制电路呢??
发全面点么!

网友:
自己改个遥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阳能灯充放电控制电路呢??
发全面点么!

全部原件就在一面,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