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830马刀锯按开关不工作灯闪烁

楼主(2022-08-01):
大有5830马刀锯按开关不工作灯闪烁,松开再按又好了。有时连续按几次都是锯片不动只闪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原因?排除电池问题,满电5.2A、2.6A电池都试过。

网友A:
我的也是,微信买的那个御膳房的,有缺陷,大有售后可以修复,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也想修复,总闪烁挺烦的!

网友:
找售后吧,你自己肯定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微信买的那个御膳房的,有缺陷,大有售后可以修复,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也想修复,总闪烁挺 ...

打了售后电话,让寄过去修了。这个毛病不少的,我看京东,淘宝,咸鱼都有人投诉。

网友B:
应该是开关问题,触点烧没了就这样光闪灯不工作。

网友:
我有一把12V的米沃奇马刀锯也是,有时候按开关很多次才工作,过一会又是老故障,红灯来回闪

网友C:
锁定这个开关来回动几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定这个开关来回动几下就行了

就是锁定安全开关来回按几次主开关后主开关就正常了,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关问题,触点烧没了就这样光闪灯不工作。

也不是不工作,时灵时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定这个开关来回动几下就行了

真的有用,什么原理?

网友:
问过米沃奇售后了,大概率是主控问题,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锁定安全开关来回按几次主开关后主开关就正常了,灵敏了?

对,感觉是那个锁定开关接触不好,触发了保护

网友D:
咸鱼收了一把9成多新的发现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咸鱼收了一把9成多新的发现也是这个毛病

最开始收到时没发现有这个毛病,就锯了几颗小树后就一直放着,最近拿出来玩玩就发现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