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星星充电桩互联网版加装外置天线,解决APP显示“与平台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22-08-01):
老桩内置移动2G(GPRS)物联网模块(不能换SIM卡款),可以APP控制启动共享等功能。最近地库信号差,还套了个箱子,导致信号更差,经常出现每隔25分钟就掉电的情况,APP显示“与平台通讯异常”。售后更换4G模块+上门服务费+人工费+包年流量费太贵不划算,还是自行加装外置天线比较靠谱。网上没找到拆这款的教程,自己吃螃蟹了。

1、关电闸!关电闸!关电闸!拆下充电桩

2、桩背后支架左右各3颗十字螺栓拧下即可

3、桩背后一圈10颗螺丝拧下,需要长杆十字螺丝刀。
塑料壳带一圈防水橡胶,主板元器件也刷了防水漆貌似,做工还可以。自己图里找通讯模块和天线,天线是通用接口,踏实了。原装内置天线是贴在前壳上的,后面拆开看了相当简陋。

4、只需拧下更换大功率天线即可

5、磁吸手电筒是真的方便

6、17点多到中发已下班。。。改去19点才关门的老牌卖场科贸

7、天线被宰到手,不急可以淘宝买,这种也就10元左右,老板说是给华为安防设备配套的,细看做工还可以

8、走线,无损安装,就不给PX55箱子打洞了

9、从挂枪口旁穿出天线,刚好这口周围带一圈防水胶圈,软的不至于压坏导线

10、一通折腾,还原,箱子顶部刚好有孔

天线外置后,效果很好,感觉APP启动速度都变快了,充电一夜没再发生通讯失败断充的情况,有待长期测试。

另外一车位还有台北汽早期自带的此款桩的非联网刷卡版,改天有时间了准备拆了看看怎么给外接个刷卡NFC什么的,敬请期待。

网友:
话说,2G物联网卡不会退出江湖吧,我的小牛电动车不能定位好久了,早期的都是2G通信。

网友A:
这天线哪里看出来是大功率的

网友B:
把原来的天线扯出来就是

网友C:
4G信号还没2G好吧,不过现在好多地方的基站2G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天线哪里看出来是大功率的

和原天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天线扯出来就是

信号线不够长。原天线拆开就一个裸pcb,连的信号线。也懒得查什么阻抗信噪比等天线专业参数了,咱也不懂,比之前信号强能解决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信号还没2G好吧,不过现在好多地方的基站2G都关了

移动的估计还能撑一阵子,另两家就够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G信号还没2G好吧,不过现在好多地方的基站2G都关了

移不动家的2g一直活着吧

网友D:
其实 思路被局限了,天线可以tb先买,随便买个焊接口的就行,大不了对接原来的线上去,对信号影响也不大,关键是两三块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 思路被局限了,天线可以tb先买,随便买个焊接口的就行,大不了对接原来的线上去,对信号影响也不大, ...

破线接?完美主义者不接受。。另外只有周末有空,充不上电耽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线接?完美主义者不接受。。另外只有周末有空,充不上电耽误事。 ...

赞成楼主,已经小钱办大事了,稳定为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保修不?

星星充电的协议里倒是有这么一句:
2.1甲方有义务对服务平台进行管理维护及升级,并确保平台的正常使用。

不过升级4G模块的材料+上门服务费要近千块。
另外是无损安装,随时可以复原。

网友:
继电器是松下,呵呵

网友F:
2G已经都关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G已经都关停了吧

移动2G在Iot界依然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此优秀的设计,配合捷配的PCB那就是锦上添花,现在捷配打样免费,还有体验过的可以来体验下哦,注册即享
...

你又来了。老用户只撸免费券还有吗?

网友:
我用的是星星另一款的互联网版本充电桩,用的也是移动2G信号,奈何地库只有4G信号;做过多种尝试,把充电桩内置天线拆出来黏到充电桩保护箱外边,换天线,最终APP还是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