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SD卡Xfinity联名Instant Replay系列4GB评测数据

楼主(2022-08-01):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特写、读卡设备、评测主机配置、程序测试、实际传输。
③款式为联名一型卡。
④款式芯片方案:闪迪主控【预测】,闪迪15纳米MLC(2CE/2die)【预测】,32GB降容。
⑤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实物特写

读卡设备:三星SD读卡器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实际容量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

楼主: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0
测试文件:Win7旗舰版64位SP1原版镜像,约3.18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FAT32,16KB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0
测试文件:CS1.6游戏文件,共6248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1.48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FAT32,16KB

网友A:
评测的主机,实在是太强悍了。

网友B:
90%是毁容主控 哪来的闪迪主控 少看营销号吧

网友:
主机显卡比较强悍。

网友:
4G还上PSLC啊

网友:
速度非常牛逼,容量就太……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是毁容主控 哪来的闪迪主控 少看营销号吧

闪迪的内存卡,觉大多数都是自家主控,只有个别UHS-II的是群联主控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容量有点小啊

网友:
这次改用三星读卡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测的主机,实在是太强悍了。

就显卡还不错,其它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