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卷闸门想改长按运行从遥控器or电机控制板着手

楼主(2022-08-01):
比如说我卷闸门想开门,本来就是按一下开门就自动开门到顶部然后停止,关门也是按一下就行。
如果我想变成这样,长按几秒松开才执行开门或者关门,是从遥控器改造还是从电机控制板进行改造方便呢? 遥控器是那种能对码复制的

网友:
必须从接收板做文章

网友:
肯定会有人说上单片机,从遥控入手。

网友:
看你的技术,技术好从接收机机器内部想办法,技术不好,改发射器,加装外围电路,不动原电路。

网友:
接收板加装一个单片机,想要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功能

网友:
这个应该改电机控制板吧。或者加个延时运行吧。

网友:
该接收板上程序应该

网友: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你应该是想做那种防止误按的吧。。应该从遥控器那边做吧。检测按键长按才发信号到电机控制板那边

网友:
这得从程序修改吧,接收识别

网友:
这个需要修改控制板上的代码,控制板上有单片机来控制信号接收及电机运行的。

网友:
从遥控改吧,一个mos,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就可以实现简单的延时接通了,就是不能快速按,要等电容放完电才能重新延时

网友:
从遥控改恐怕不太方便,内部空间太小了。
卷闸门控制器上改起码空间有了。
如果是老式使用PT2262/2272的,还需要把2272改为M4点动型然后加延时自保持电路。
单片机或其它模块的话就需要进一步想办法了。

网友A:
都是为了开门关门,不知道短按和长按对你来说有啥区别。为了防触碰误动作吗?

网友:
我以前的电瓶车遥控器也上容易误触,后来我在原来的按键电路上串联了一个轻触开关,也就是要两个开关一起按下才有用,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为了开门关门,不知道短按和长按对你来说有啥区别。为了防触碰误动作吗? ...

对,是想防误触。改成组合键响应也是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想防误触。改成组合键响应也是能接受的

对啊,遥控器再加个开关或者按键就行。或者将按键行程改短也可以防触碰。

网友:
估计12V电池很快就会没电,遥控按下时电流蛮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想防误触。改成组合键响应也是能接受的

换个带推盖的遥控器就行了。淘宝上自学习,桃木款的,都是5元包邮。

另外我让我父母用这个开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