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H61主板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2-08-01):
有台电脑吃灰多年了,当时从老婆亲戚家搬来时还能正常开机运行,前阵子同事有台电脑主板有故障了,暗病,没法查出问题,我想把这台主板给换上的,但是拿出来清清灰发现无论如何开不了机,本着一切折腾从简,碰运气是第一实力的思想,我换了电池,清了cmos,加焊晶振,还是不行,无奈给同事在小黄鱼上淘了块z77p换上,这块板子修着玩玩。
就是这个:

技嘉H61,既然碰运气修不好,那就老老实实做功课,上网查上电时序,触发条件,好在这板子很老了,资料也多,据说通病不少,然而跟我这块故障现象不一样,只能自己一步步检测。
装不装cpu和内存,短接开机跳针都没反应,power sw插针有3v左右电压,电池也有3伏电压,怀疑io芯片有问题,用刀头加热了一遍无果,仔细看资料,对照查,5伏双电源有,3伏双电源有,其他都么有。
对照原理图测量终于找出故障点,

-rsmrst一直为低电平,检测Q63,Q58,发现Q63基极有0.9伏电压,集电极4.7伏,Q58导通所以-rsmrst一直为低,判断Q63坏,上镊子大力出奇迹,一把拧下来这个芝麻管。
接下来就是找一个NPN管子换上去了,刨坟刨出几块废板,

考虑到自己三脚猫的焊接水平,从一个ATX电源板子拆了俩C945,还有个电源头板子上拆了个贴片三极管,modem板上的贴片不一样类型不能用。先是想焊945上去的,后来挑战了一下,用毛巾隔开主板塑料件,硬是把个贴片三极管怼上去了,插电触发正常,装好cpu和内存,能亮,完事儿。

最后嘚瑟一下我最好的工具

网友:
我封你为神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一模一样H61吃灰多年。

网友:
几天前JLC积分换了黄花烙铁 出了10邮费

网友:
由小变大,都 是这么来的,加油楼主

网友:
这个版型通病不少,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这个厉害了,能修好主板。

网友:
我还想淘个二手技嘉H61,方便我路边拾到的I3用呢。考虑到自己的动手水平不行,还是别的品牌板子吧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不行了啊

网友:
能修电脑主板和手机的,我都仰视。虽然我也做维修,但一遇到主板和手机就犯愁。

网友:
H61赶脚技嘉还不如二线品牌

网友A:
能找到电路图的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电路图的都是大神

找到还要会看。。不然啥也不是。。哈哈哈。。

网友:
那,这就叫专业

网友:
楼主大神也!
电路图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技嘉的BIOS也愿意坏

网友:
10多年来一直用的是华硕主板,还没坏过。

网友:
我只关注了到光面超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