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C34063的负压电路又失败了,哈哈

楼主(2022-08-01):
整体电路

倒是可以输出负压

就是电流大,效率很低,空载就22ma,嘿嘿

接1k负载,输出倒是很稳定,就是输入电流大

看看驱动mos管的电压波形,G极到地电位,可能是mos电荷无法及时释放
但是电压怎么这么大呢,不理解

频率也是差不多,200k左右

网友A:
第一时间回复,水,就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时间回复,水,就是水。

哈哈,这次可冤枉我了

网友B:
为啥你能加那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能加那么多呢

哈哈,我不是帮帮团,愿意加多少就加多少

网友C:
从社区看到这标题,直觉告诉我,这是肯定是奸人的!进来一看,果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社区看到这标题,直觉告诉我,这是肯定是奸人的!进来一看,果然如此。 ...

哈哈,温总的意思失败的总是我

网友D:
这个是一路电压还是两路?如果一路负压,是不是可以正压反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一路电压还是两路?如果一路负压,是不是可以正压反接就好了 ...

哈哈,要你这么说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不是帮帮团,愿意加多少就加多少

泪奔~在世宋江

楼主:
哈哈,你是骂我呢,宋江可不算好人啊

网友E:
34063太老了
用这个电路吧,实测电流还可以的MP2359可以换成sx1308 mt3608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63太老了
用这个电路吧,实测电流还可以的MP2359可以换成sx1308 mt3608

哈哈,自己做着玩的,因为有很多这个芯片,总的派上用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骂我呢,宋江可不算好人啊

传统认知是好人啊
只是近些年来对这厮有新解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认知是好人啊
只是近些年来对这厮有新解读了

哈哈,的确是这样,人都经不起推敲!

网友:
转一圈出来了,人奸兄玩的东西我啥也不懂。

网友F:
芯片太老  效率低啊   不计较效率还是可以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太老  效率低啊   不计较效率还是可以用用的!

不仅老,还周边元件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的确是这样,人都经不起推敲!

理想主义画饼给众兄弟看,然后裹挟一起去为大宋送了
铁牛就是最典型的,临到喝毒药了,还不忘了给铁牛也来点,还好意思说说 哥哥走了,怕这厮不老实,闹事,坏了名声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