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楼梯这个框框怎么取下来

楼主(2022-08-01):
新房楼梯洞口有个方钢焊的框架,通过四周的膨胀螺丝固定在洞口。大家帮忙想想办法怎么能无损取下框架,如果必须切割框架,如何最少切割?

现有的工具只有角磨机,框架和墙体的缝隙角磨机进不去,切不了螺栓。

网友A:
这方管框子有很金贵么,角磨机把焊接处一切,螺丝帽一去不就下来了,如果还要用,就再焊上

网友:
我有一招:把膨胀螺丝往外拉(就是螺母顺时针旋转)然后把露出金属框的部分切断(卸掉螺母再切省点功夫),再把剩余部分砸回墙内。

网友:
切螺帽,再把螺栓锤进去,框架无损取下?

网友B:
螺母拧下来,然后螺栓往里敲一下,尖嘴钳拉住膨胀螺栓外皮,转着往外拉,比较新的螺栓一般可以把外皮拉出来,然后再把螺栓拿出来就可以完美取下

网友C:
想无损拆下那就切除涨拴位置部分水泥,露出涨拴再切断它;也可以切断那几个横管,拆下后再焊回去;不介意变形的话可以切掉螺栓头,余下螺栓砸进墙内,再沿水泥框撬动进而取下框子。

网友:
只要膨胀螺丝没有焊死,基本上都能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管框子有很金贵么,角磨机把焊接处一切,螺丝帽一去不就下来了,如果还要用,就再焊上 ...

目前看这是最可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无损拆下那就切除涨拴位置部分水泥,露出涨拴再切断它;也可以切断那几个横管,拆下后再焊回去;不介意变 ...

地面已经做了,不能敲

网友:
基本上没有无损拆除的可能性,只能将膨胀螺丝两侧的方钢切断,逐个拆下

网友:
M8的螺丝吧,先去了螺母,再用M10合金开孔器套在膨胀螺丝方钢上开孔,然后换M10大理石开孔器在墙上开孔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5楼的办法切实可行,我就经常这样操作,有些膨胀螺丝这样取下后甚至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B:
螺母拧下来,然后螺栓往里敲一下,尖嘴钳拉住膨胀螺栓外皮,转着往外拉,比较新的螺栓一般可以把外皮拉出来 ...

没有方钢阻挡,这个办法可行,现在是膨胀螺栓和套管(你说的所谓外皮),被方钢架子挡着呢,尖嘴钳怎么伸进去,拔膨胀螺栓的套管?

网友D:
这个活想要无损取铁架子,基本无解

两个办法,
其一,尝试金属锯片马刀锯,看看能不能从缝隙伸进去,切断膨胀螺栓,缝隙太小就得用扁凿,把混凝土凿出个缝来;不过看图片,应该只有两条边有可能伸进去马刀锯片,有墙的两个边,即便有缝隙,马刀锯也无法工作。
其二,角磨机切开框架部分焊点。切开的框架,因为部分可以移动,所以松开膨胀螺栓螺母,就能取下部分方管,然后其他部分也就取下来了。然后再焊接。

有人说取下螺母,或者角磨机切下膨胀螺栓露出部分,用尖凿把膨胀螺栓砸进墙,我看够呛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活想要无损取铁架子,基本无解

两个办法,

最后还是破坏架子拆下来的,角磨机切断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破坏架子拆下来的,角磨机切断方管

嗯,这个活,快速解决问题,就是角磨机切断焊接点。

假如,铁架横梁不是5根这么少,是50根横梁,或者是密密的网格,或者铁架子必须不能损坏,那么就得用其他方法了

网友:
只有六颗膨胀钉,去掉所有螺杆的螺帽,用扁铁挤开框架,然后用割枪吹掉所有螺杆,即可无损拆下框架。

网友:
螺母拧下来,然后螺栓往里敲一下,尖嘴钳拉住膨胀螺栓外皮,转着往外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活想要无损取铁架子,基本无解

两个办法,

马刀锯贴不了边,估计不成
可以用万用宝试试,这玩意儿能贴边,就是锯切能力弱一点。记得选用合适的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