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网站买的30v3a散件可调电源,通电ua471直接爆裂?

楼主(2022-08-01):
开始焊接好通电(交流24v变压器)ua471直接爆裂,客服说换个就好,买网上买来,更换以后输出电压不对,不可调也不稳定,第一张和第二张图是空板,第三张图芯片爆了,第四个变压器80w24v,第五个视频是换好芯片,通电测试电压的变化

网友A:
你是不是741焊反了

网友B:
这变压器功率就20瓦,冲顶3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741焊反了

这个图看不清,当时都想放弃了,可有点不甘心,我明天下班回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看不清,当时都想放弃了,可有点不甘心,我明天下班回家看看

我说的是你炸了741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压器功率就20瓦,冲顶30瓦。

网上买的价格55挺重的,不知道是不是实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你炸了741那个

之前焊的应该没有问题,后来的这个,我好像是没注意看引脚

网友C:
这种装下来也不便宜吧,还不如买个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价格55挺重的,不知道是不是实表功率

我看变压器也没1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装下来也不便宜吧,还不如买个成品

控制板子20,变压器55,指针式电压电流表18,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板子20,变压器55,指针式电压电流表18,

壳子38,还有一些小件,目前就这些

网友D:
100元可以买个很好的成品了,为何要自己DIY,出问题多不说还浪费钱。

网友:
都可以买个靠谱的成品电源了。。。。。。。

网友E:
买一个成品也才140

网友:
金刚钻也是慢慢练成的

网友F:
不在乎钱,关键是自己折腾有一种乐趣。

网友:
这是折腾的乐趣,要是要性价比的话肯定是成品的高,不过弄好了的成就感是买成品感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元可以买个很好的成品了,为何要自己DIY,出问题多不说还浪费钱。 ...

我做的是线性电源,你说的一百多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成品也才140

线性电源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在乎钱,关键是自己折腾有一种乐趣。

嗯,本来想自己做,空空板太乱,所以才采用网上的这样有电路板的,没想到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