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力科LECROY 9384 1GHZ带宽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2-08-01):
最近天气太热了,还是躲房间叹空调舒服.
最近在闲鱼搞了台力科9384示波器 参数看起来很牛,先上参数

96年生产的机器,现在成色还不错这个机器内部感觉跟LC574差不多,只不过LC574是彩色CRT

机器顶部还有软驱和一个热敏打印机,忘记拍了.

主要特点:

1 GHz带宽,4通道
采样率可达4 GSa/s
最大8M存储深度(我这只有400K)
8-bit垂直分解度
最高精度可达1%(典型值)
触发频率1 GHz
最高峰值采集
Glitch, Pattern, Qualified, Interval, Dropout, TV, and Exclusion Triggers
单色9寸CRT显示
3.5寸软驱
内置打印机
PCMCIA硬盘和存储卡
GPIB和RS-232-C接口
配选件:柱状图和FFT信号分析

屏幕是琥珀色的CRT看起来相当清晰,也没有烧屏痕迹,估计用的不多

屏幕上面好像是显示有报错,可能太久没校准了,实际测下来波形都是正常的
到时候研究下怎么校准

CRT是飞利浦公司生产的,96年生产的,比我年龄都要大

这个是主板

这个是显示部分,机器拆装挺方便的

CRT的驱动板,查了下是用VGA接口的,只不过是单色的

这个是带电源开关的滤波器

用的是摩托罗拉摩托罗拉68000处理器
主板正面,好多摩托罗拉的芯片,当年摩托罗拉应该很厉害吧

主板上还有两个EDO内存条,下面的是原装的,上面的是我自己加的,下面的那根好像是32MB的

主板背面

巨大的散热风扇 12V 0.9A的,开起来非常吵,我打算换掉

这是采样板部分

6层的板子

这是采样板部分,相当复杂

模拟前端部分,上面有力科的芯片

方形散热器下面是4个力科的ADC芯片,圆形散热器可能是FPGA芯片吧(我猜的,希望有大佬可以科普下)

这是ADC数据的缓存芯片,示波器参数上的储存深度就是指这个缓存芯片的容量,查了下这个是32K一片,32位数据长度的RAM

很多的芯片

采样板的背面,也是相当复杂

模拟前端部分,用继电器切换衰减?

细节

继续拆按键板

断了一个旋钮,到时候修下

这个薄膜键盘有断线,到时候买一支导电银漆修复下

有维修过,有一根飞线

这是电源板

最后是翻新部分,还没翻新好,下次再发吧

后续:

力科LECROY 9384示波器折腾记(发现了一个通病的维修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8996-1-1.html

网友:
这个强,应该是2000年前的产品吧。

网友:
不错,3大厂之一。

网友:
太复杂了,看看都头晕

网友:
以年代来说,集成度很高了
看第二张图第一反应是居然这么空荡荡的

网友A:
没看到软驱,被拆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软驱,被拆掉了吗?

软驱在机器顶部,忘记拍了,顶部还有个打印机

网友:
当时买买要老价钱了吧

网友B:
我称之为:古典电子产品之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称之为:古典电子产品之美

+1说的在理,电子产品也有古典美

网友:
好东西,总感觉比现在数字的用着爽。

网友C:
哇,楼主90后的都这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楼主90后的都这么厉害了

我99年的

网友:
老货,用料足。

网友:
用料够多够厉害的了,  当年是天价的吧

网友:
非常不粗哦,4G

网友:
能找到维修资料就比较好玩。

楼主:
发这里都没人看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太优秀了,现在应该也要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