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16贴大板 VCC电压

楼主(2022-08-01):
遇到一个奇葩问题:

在群里老哥哪里收了一块2258h 16贴的板子,想把我现在的8颗 NW821 搬过来,然后出现了如下问题。

颗粒贴上去后,全部为空白,以为是颗粒炸了,拆下来上903测试架,啥都正常,后来有大佬说,是电压问题,

然后搞了一个闪迪的颗粒贴上去,能完美认出来,所以问题就是在电压上!

然后去查了,nw821的工作电压 : VCC:1.8V VCCQ:1.2V/1.8V。

板子供电:vccq 1.8  vcc 2.99

现在就产生了奇葩问题,
nw821在另外一个58h的板子:VCC 3.3 VCCQ 1.8 是正常的 但是工作电压是:  VCC:1.8V  VCCQ:1.2V/1.8V。

现在,这个板子 VCC 只有2.9 ,就识别不了颗粒。

问问大佬们,这板子有知道怎么改vcc电压的吗?或者怎么测量啊 ,感觉板子做工挺好  我还买了同规格钽电容,准备补满来着。。。。

背面的电感输出2.9v , 旁边的电源芯片丝印 VJBVA

最新情况:好像不是供电问题,我用另外一块板子,并联了一个3.3v的电压进去,现在VCC是3.3了 ,但是同样不认。

网友A:
IM3D在58上工作电压为Vcc3v3,VccQ1v8,1v2就是nvd3,58不支持这个协议,1v8是正常的,佰维这个板子你可以试试换个电源芯片之类是三板斧干一下,电路我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3D在58上工作电压为Vcc3v3,VccQ1v8,1v2就是nvd3,58不支持这个协议,1v8是正常的,佰维这个板子你可以 ...

IM3D在58上工作电压为Vcc3v3, 现在这个板子只有 2.9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B:
L06B的颗粒是比较奇葩的制程,vccq电压必须1.8v,在3.3v vccq下,不是不能正常工作,而是直接不认。

你这个板子你可以先量一下,vccq电压是多少。

焊盘上这8个点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的颗粒是比较奇葩的制程,vccq电压必须1.8v,在3.3v vccq下,不是不能正常工作,而是直接不认。

你这 ...

vccq 已经测量过了,没问题是1.8 ,但是 VCC不到3.3  只有 2.9的样子

网友C:
量一下,哪个电感输出2.9V,那么它旁边的就是他的电源芯片,查对应芯片手册,可能分压电阻阻值不正常
或者跑线路,BGA焊盘上的VCC和哪个电感相通

网友D:
如果需要改 vcc电压,楼主可以先查vcc供电的电源芯片,找到这个电源芯片,再找到它的资料和经典电路图,就可以改电阻阻值改变输出电压。如果觉得太复杂,可以用口水大法去试电源芯片附近的电阻,也能找到可以调节电压的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哪个电感输出2.9V,那么它旁边的就是他的电源芯片,查对应芯片手册,可能分压电阻阻值不正常
或者 ...

背面这颗大的 2R2电感就是输出2.9v ,量过了就是和vcc通的,芯片丝印 VJBVA,没看到芯片手册,老哥能不能帮忙查一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需要改 vcc电压,楼主可以先查vcc供电的电源芯片,找到这个电源芯片,再找到它的资料和经典电路图,就 ...

电源芯片 VJBVA 没找到资料,口水大法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 VJBVA 没找到资料,口水大法是啥

经过对芯片观察,通过丝印特点排除TI MPS家的DCDC,
目测该封装为QFN16,单行丝印大字,猜测是SY家的
经查确定为 矽力杰 SY8047QDC,VJ是型号代码 BVA是生产日期啥的,DATASHEET有注释
文档见立创商城https://item.szlcsc.com/3531337.html

网友E:
根据SY8047的datasheet,第五脚是FB引脚,根据图片推测,红色那个电阻是原理图上的RH,蓝色那个是RL,((215k/47k)+1)*0.6V≈3.35V,可以尝试像图片那样改一下电阻,如果不管用可能就要换这个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对芯片观察,通过丝印特点排除TI MPS家的DCDC,
目测该封装为QFN16,单行丝印大字,猜测是SY家的
经查 ...

好的  老哥,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SY8047的datasheet,第五脚是FB引脚,根据图片推测,红色那个电阻是原理图上的RH,蓝色那个是RL,((215 ...

好的 ,晚上就回去搞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老哥,谢谢谢谢谢谢

搞定了记得拍个照片,晒一下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买这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记得拍个照片,晒一下

电压已经搞到3.3了,还是不识别,第一排第三个位置能识别颗粒,应该是主控或者板子问题,带了一颗NW821一起发给卖家了,等搞好了,重新开贴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买这一块板子

还没有,不要急,弄好了  我再发出来

网友G:
如果是32CE 06B镁光劝你放弃,这个组合我亲测过,用老版本工具各种奇奇怪怪错误,新版工具能开过但是三到四个月左右C3猛涨。。。。用起来怕怕的,但是奇怪的是我用02T的Intel满32CE稳得一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32CE 06B镁光劝你放弃,这个组合我亲测过,用老版本工具各种奇奇怪怪错误,新版工具能开过但是三到四 ...

老哥,你说的2246en吧?  这是58H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说的2246en吧?  这是58H的板子

我当然知道是58h,smi对32ce镁光就是不对付,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