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两分钟40度的小头灯

楼主(2022-08-01):
因为很偏远,所以撸的多。用的时候有点烫手。
拆开看看具体是多少度

铁盖子下面一块磁铁

细细的线直接焊接在电池上

拆开裸漏在风扇下面,开灯2分钟后就到40度了,如果是装回壳子里,多开一会温度会更高。

送的带子可以绑在头顶使用,但是这温度,万一电池哪个啥了,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夏天慎用,怕烫个泡,冬天合适,暖手宝

网友:
查查电流由哪个元件控制,改小电流,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让40度吸引进来的

网友:
夏天高温还是有风险

网友:
这个温度放在脑壳上,不管是哪个季节都不敢用!

网友:
改电池,改散热

网友:
18650小直手电3瓦都发热明显,5瓦夏天发烫。比五号电池大点体积手电最高1瓦,尽量加限流电阻调到半瓦小功率。

网友:
手电筒2分钟40,还可以吧。

网友:
现在的环境温度下2分钟升到40度还可以啊,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升到了40度那才不得了

网友:
烫伤还能忍受,别炸了就行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像温度还能接受呀

网友:
这个头灯我也有,到手就换电池,加强散热,然后用起来很安逸。加强散热可以试试用铜箔或者铝箔胶带,贴在两个灯珠背部延伸到电池上,贴几层应该就可以了,最表面那层还可以上点漆增强辐射散热。

网友:
小心低温烫伤

网友:
有点耗电啊

网友:
再配个风扇散热

网友:
这灯点亮发热温度有些高,建议给灯板加限流电阻。

网友:
散热差点,,,至少少还能用

网友:
夏天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