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丝印B15S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2-08-01):
求助!丝印:B15S    4脚输入 5V电压的 5角芯片型号谁知道的。是用在行车记录仪上的,不上电了,量出来,这个芯片5脚对2脚击穿了。2脚应该是接地脚。

网友:
   是不是dc降压芯片?5V输入3.3输出?

网友:
用别的芯片改动一下:

网友:
5脚芯片是不是那种一边两脚一边三脚的那种?感觉这种5脚芯片很多板子上都有

网友:
根据芯片周围电路看一下走线应该能大概分析出是什么芯片吧

网友:
是DC-DC固定电压输出IC,看看旁边的电感是多少?一般是可以用类似KP35026代替

网友:
microchip的TC1015,2.5V的

网友:
我还是找同型号的代换,暂未到用另一型号的IC代换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