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几天和空调杠上了,电容击穿造成跳闸

楼主(2022-08-01):
扇叶大概8年前换过一次前几天又断了换上顺便洗了一下正好用洗车机喷一下
今天早上跳漏保测试线路正常压缩机正常,开盖电容穿了机壳上原装电容吃灰很久但是记得没换过电容啊……问下那坨黄油是电容里的吗?上次没注意那里但是外壳左边是有油渍的估计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A:
扇叶都能断掉难道是回收杂料?电容穿孔也少见,真是祸不单行。

网友:
电容穿孔少见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叶都能断掉难道是回收杂料?电容穿孔也少见,真是祸不单行。

不知道啊,虽然就夏天开几个月要说回收料吧它也用了差不多8年,而且原装的也断过,这是第三个。

网友:
空调的启动电容承受的负荷是很大的,高压大电流持续工作加上高温,大多数都是工作几年就不行了。

网友:
我用了20年的奥克斯单冷前段时间坏了还没买新的

网友B:
这扇叶坏了,要是外机不在这位置有时候很难发现吧?

网友C:
修外机是真的麻烦。

网友D:
楼主这空调风叶断三个了?是今年刚用?发现断了?还是制冷正常运行后断了?不会是冬天就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空调风叶断三个了?是今年刚用?发现断了?还是制冷正常运行后断了?不会是冬天就断了吧? ...

十几年的老空调了,前几天断的听到声音然后外机抖动有上次的经验直接买扇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扇叶坏了,要是外机不在这位置有时候很难发现吧?

不平衡外机会抖动的,这次的是刚启动就听到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外机是真的麻烦。

开始以为外面的网可以拆就不用开壳了谁知道拆不了还是要开壳,有几个外面的螺丝不太好拆比较危险

网友E:
我的外机风扇扇叶也是断了一片,请的维修工一直没有来,现在将就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外机风扇扇叶也是断了一片,请的维修工一直没有来,现在将就也能用。 ...

外机不抖动吗?这个位置还是要找人了,自己换比较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几年的老空调了,前几天断的听到声音然后外机抖动有上次的经验直接买扇叶了 ...

这样子叶片太差了,一般风叶坏冬天比较多,不化霜,结冰后打坏叶片,你这个纯疲勞自己断了,非常少见!

网友F:
十几年了,也算是优质的机器了。想问一下,外机挂外墙那么高,怎么爬上去拆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年了,也算是优质的机器了。想问一下,外机挂外墙那么高,怎么爬上去拆修的?? ...

老房子6楼啊当然挂窗外不然挂1楼,半个身子出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叶片太差了,一般风叶坏冬天比较多,不化霜,结冰后打坏叶片,你这个纯疲勞自己断了,非常少见! ...

8年也还行了吧有铝扇叶就好了

网友:
扇叶好找买一个老落地扇的铝合金叶子安上去你看它多长时间坏